[家电] 智能热水器花洒孔太小误判热水器故障

楼主(2023-07-15):
我家智能热水器,最近点火烧一阵又熄火,再开又烧一阵,水温一凉一热。误以器件故障,换了流量数码进水开关,清洁感应针,故障依旧。最后想应是水流不畅问题。我家热水器热水输出,还经过一个冷热开关,调整冷热水混合比例。最近天气高温,需把冷热开关调得冷水较多,无形中减少了过热水器水流量量,加上花洒是后配的全不锈纲小孔花洒,进一步限阻了流量,造成热水器过水压处于刚好能启动的临点。最后换个大孔的花洒解决。
       那个小孔洒冬天还是可以用的,因那是冷热开关过热水较多,能正常启动热水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燃气开关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燃气开关调小。

智能热水器面板无开关的,你说把天然气管道开关调小吗?

楼主:
我赏试过把面板温度调至最小35度,但一开机温度最小也跳至40多度。夏天无法耐受,只有用输出的冷热龙头开关配冷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燃气开关调小。

调小了还是热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燃气开关调小。

你的办法可行,试过可以,小孔花洒也可用了,水温正常了。谢谢!

网友C:
这个方法好,以后热水器碰到这种情况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办法可行,试过可以,小孔花洒也可用了,水温正常了。谢谢!

我原用用老式的八升热水器都是调节燃气阀来调节水温,一来节能,减少热水管道的散热造成的热量损耗,二是水温底了,热水器的热交换器不易结水垢。冬天好控制,夏天只能调到能点燃又能稳定燃烧的大小,还是太热,要掺冷水,也只能这样了。一个热水器一直用到漏气了无法修了才换自动温控热水器,也是把水温调到不掺冷水直接热水的温度。因为我是学化工的出生,对物料的能量平衡知道得比别人多,活用到生活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小了还是热呗

但掺的冷水量肯定少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热水器面板无开关的,你说把天然气管道开关调小吗?

当然是把天然气管道开关调小

网友:
燃气热水器直接控温39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好,以后热水器碰到这种情况也试试。

我这方法既节能又节水还省钱。一举多得。

网友D:
楼主使用的不会是美的热水器吧?

网友:
燃气热水器的天然BUG,进水量可调,但出水量不好调,也就是像这种增压花洒之类的,还有热水阀的调节等,很不稳定,一旦出水受阻就会告警,如果家里供水压力稳定,可以调节进水开关到稳定启动多一点,这样可以省水省气

网友:
我家去年第一次用热水器不懂,气温40度,室内38度,洗澡热的不得了,今年就把进气阀关了三分之二,洗澡就明显舒服很多,只要能点火不熄火就行,还有都说洗澡只用单纯热水,我家都是混冷水用的,单纯热水觉得水流太小了,混水用就是麻烦冷水调多了,就会熄火不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使用的不会是美的热水器吧?

用的这个牌子,算杂牌吧。智能热水器内部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这个牌子,算杂牌吧。智能热水器内部结构都差不多。

结构是差不多,但不同品牌的使用效果差别还是比较大,我家之前使用的美的恒温燃气热水器(价格699元),使用当中发现开始一分钟左右有忽冷忽热的问题(其余时间也有这个问题,但不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是每次必现),美的售后来了至少5次,主板什么都换了,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换了一台万家乐的恒温燃气热水器(价格699元)后,问题解决。买美的热水器的用户还比较多,我在朋友和亲戚家专门测试了几台美的恒温热水器,发现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虽然美的的恒温燃气热水器有bug,但我还是推荐购买美的的产品,美的售后真的很好。

网友:
热水器温度调低就行了,一般情况下热水器后面不应该再接冷热水混合,直接用调好温度的水洗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这个牌子,算杂牌吧。智能热水器内部结构都差不多。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用户选择好温度,燃烧强度由热水器自己控制。如果热水流量太少,热水器内部的水温达到设定温度就熄火。解决的办法就是在供气阀处动脑筋,不要开足,最多三分之一,实际上只要打开一点点就行,减小供气。

网友:
淋浴喷头用一段时间喷水就会有水结垢有堵塞 雾化水喷洒受限,这时候不能用细针去清理出水小孔,一旦这样清理后,喷头雾化水就压力不足 或需要加大出水量才行。我是把喷头拆开 冲一下( 这时候注意拆开时不要弄散里面的调水机关),取出喷头内的雾化薄片(一般是不锈钢材质)表面涂上涂上厕宝液体,注意这时候会看到有化学反应 薄片上会起泡沫,这时候用一只旧硬毛牙刷清扫薄片,注意厕宝液体不要溅到眼睛身体衣物上。经过这样清理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重新装回喷头内,这时候使用效果恢复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