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进升级型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假负载

楼主(2023-07-16):
既可用于普通不带输出可控硅的充电器,也可用于有可控硅的充电器,就是不接电瓶测不到电压那种。本升级假负载,通过锂电升压,模拟还有余电的电瓶,点动开关给充电器内可控硅一个开通电压。由于升压板电流较小,启动有点困难,加个电解电容加强启动电流。

材料,
220v6A电热管
点动桉纽开关
充电插口
锂充电保护板
锂电一块
升压板(约27v)
防倒灌二极管
聚能电解电容

楼主:
补充,使用时电热管有一定的热量发出,要小心防烫伤,长时间连续便用可把电热管泡水里使用。

网友:
没看到插头啊,看不清怎么用。

网友:
有个假负载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
用mos管 lm324做个

网友A:
用水泥电阻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详细介绍下使用方法就好了

网友:
上个原理图方便大家试验

网友:
来个原理图更直观

网友:
这是真负载,但负载不是具的。

网友B: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能自动适应36V/48V/60V/64V/72V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能自动适应36V/48V/60V/64V/72V电池吗?

48v至72v都实际试用过。36v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使用时电热管有一定的热量发出,要小心防烫伤,长时间连续便用可把电热管泡水里使用。 ...

直接用旧的电水壶就行了。既安全又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水泥电阻是不是也可以

水泥电阻的功率远没有这个加热管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泥电阻的功率远没有这个加热管大。

那倒是这个估计在上百瓦

网友:
这个太大了,热管。
加装的太麻烦了。
刚搞好一个带输出保护TC151的板子,直接跳过它。家里正好有双管烤箱,单根60欧,双档30的,60V充电器正好用,打到1A、2A,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