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430为何有2个无线网卡,5个sma线,奇怪。。。

楼主(2023-07-16):
一般T430不是只有1个无线网卡,3个sma线么

键盘下无线网卡,可以看到5个sma线,有2个穿到底部

底部无线网卡

网友A:
多余的两根天线是接4g卡的,笔记本某个角落里应该能找到sim卡槽。
dell e6220也是这样的,那机器更变态,留了三个mini-pcie

网友:
接sim卡用的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接无线网卡的天线,联想的笔记本,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能蓝牙是单独的网卡

网友:
这是3G/4G天线

插卡在电池仓
难道你的手机会只有WiFi没有sim卡吗?不能上网的不叫商务本叫家用娱乐本。
蓝牙是USB的模块

网友:
一块是wifi卡、一块是wwan卡

网友:
看回复长知识

网友:
感觉是sim卡天线

网友:
WWAN技术,听说过,没见过的配置

网友B:
T430 有的版本带4G网卡的。

网友:
卸下电池看看,说不定有SIM卡插槽

网友:
可安装4G模块wwan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T430 有的版本带4G网卡的。

是普通网卡,不是4g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余的两根天线是接4g卡的,笔记本某个角落里应该能找到sim卡槽。
dell e6220也是这样的,那机器更变态,留 ...

而且印象中e6220的wwan卡槽是不能接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