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AR VC4充电器只有一槽能用怎么修?

楼主(2023-07-16):
用了没几次,现在只有1槽可以用,2  、3不能用,4槽充电不停,拆开看了一下不会修,有会修的大佬给指导一下。

网友:
看是否里面断线了?

网友:
寨厂制造,不好修

网友:
不用修,除非你配件有,否则有可能买配件的钱可以买一个了

网友:
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A:
是不是接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反过

没注意接反过。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啊

网友:
我买的xtar vc2,2槽的,用了几年啦,还行。

网友:
有元件短路了。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个这货烧了,不充电,USB放电正常,拆散了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
不好修芯片应该都打磨了

网友(2024-08-17):
不好修,只用外壳DIY加上4056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