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泽牛插排

楼主(2023-07-16):
拆一个泽牛插排,12.99买的,5米线长,外科看着不错,有3c认证,地线没有接,线上没有3c认证,一体铜条,但是铜条厚度感人,结论:又浪费12.99元。

网友:
以后会不会出现在pcb板上沉铜的方式制作插排?
毕竟沉铜厚度都快赶上一张纸了。

网友:
这价5米线,铝线没准了,用几次大功率电器后时间长了会霉断,

网友:
黄铜生锈了?
黄铜的弹性 不如锡磷青铜,很容易变形后接触不良。

网友:
外皮够粗,里面很细

网友A:
外科检查没问题,内科一查直接进了ICU

网友:
铜条这个厚度   哈哈   小功率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科检查没问题,内科一查直接进了ICU

¥12块9毛9,你还想要咋样❓❓

  ¥12块9毛9的货做成这样,已经算有点良心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嘛

网友:
壳子3c 是假的,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块9毛9,你还想要咋样❓❓

  ¥12块9毛9的货做成这样,已经算有点良心了。

没想要咋样,有良心有良心!

网友:
最近看到好多直播推这种的

网友:
12块9毛9的货做成这样,已经算有点良心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直播间里面卖的货。

网友:
你有公牛,我有泽牛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看塑料颜色也不像是回收塑料,感谢分享

网友:
里面真的好薄,好细,最多500W差不多了。

网友:
小功率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如果是大品牌这种配置价格应该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