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装86插座

楼主(2023-07-16):
朋友的说房子线路有故障。

发了个图片给我。

看到墙壁的印记,感觉不简单。

差生文具多。

所有线头,压接线端子。

庆幸的是经过修剪,糊了的线不多。

拆掉旁边的风扇开关

这么大的缝隙。

收工走人。(没带6毫米电锤钻头。下次再来。)

楼主:
等了几天。抽空来完成这个工程。

上次压接的开关端子。拆开还不错。

压接的端子牢固,稳当。

开拆。

拆掉烧糊了的86底盒。

锯掉多余的线槽。

安装新盒子。(暗装,也一样的。压接了接线端,明装的装不下。)

漂亮。

接上。

完美。

收工。

收取劳务费100元。(不知道价格贵了还是便宜了。)

网友A:
没啥大事,也就线头没处理好,短路了而已,走得还是明线,大不了重新步线。如果是走的暗线就没那么好步线了。

网友B:
让你朋友先买了意外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大事,也就线头没处理好,短路了而已,走得还是明线,大不了重新步线。如果是走的暗线就没那么好步线了 ...

初步判断,是两个吸顶风扇故障。强行开启了风扇开关。

(那两个开关,真的碍事,都坏了,不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你朋友先买了意外保险

老房子了!很多设备是前任遗留下来的!

网友:
接头线压挺好,质量有保障。

网友:
很不安全。
换正泰漏电保护插座。

网友A:
楼主装备不错,都是无线锂电工具,尤其是那把电锤,不用接电,方便!

网友C:
这个烧毁的太厉害了,建议把明盒也一起换掉把,估计塑料也都脆化了

网友:
50一趟,搭上材料了

网友A:
为何不原拆原建呢,还能挡住没有刷的墙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备不错,都是无线锂电工具,尤其是那把电锤,不用接电,方便!

都是陆陆续续,自己家里维修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烧毁的太厉害了,建议把明盒也一起换掉把,估计塑料也都脆化了

明盒换了。

楼主:
还算可以吧,反正闲着也没收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原拆原建呢,还能挡住没有刷的墙面。

因为,线糊了。剪了后。短了啊。老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线糊了。剪了后。短了啊。老板。

瞧我这脑子,今天指定没带,哈哈哈。

网友:
两次上门才100,骨折

网友:
100元合适,几十元也难得动手了,

网友:
这么多工具应该搞个小拖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