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黑群引导工具i18n食用说明(适合23.7.0以后版本)

楼主(2023-07-16):
新版黑群引导工具i18n食用说明 【适合23.7.0以后版本】本文系转载:@有搞头 发布于 2023-07-06 更新于  2023-07-13
原文地址:新版黑群引导工具i18n食用说明 【适合23.7.0以后版本】-有搞头-有搞头笔记 (ljs.fun)

【阅读本文前请注意此教程的更新时间,如时隔久远,则教程不一定适用,请自行测试。】

说明:
i18n是一个用于创建黑裙引导盘的工具盘,会在工具盘根目录创建引导目录,用于引导群晖系统开机
i18n支持多种语言
i18n支持u盘,硬盘,虚拟机多种引导方式
i18n支持创建多款型号,多种版本的引导
* 新版(>23.7.0)支持自动获取官方最新版本,创建适用于最新版本系统的引导,及实现和官方同步升级。

备用下载:i18n
文件说明:
每个版本内有三个形式的引导,img(适用于物理机), dyn(适用于VM), flat(适用于esxi)

必备常识:
群晖不像windows,是有一个引导盘,和系统来运行,引导盘负责开机时加载系统设置,系统和数据在一起。
官方白群是内置了一个定制的U盘,黑群被魔改成支持U盘引导和硬盘引导两种方式,
引导盘所需容量4G即可,建议8G,剩余空间不可利用(除非特殊方式),所以不建议使用太大的优盘做引导盘,但质量要可靠,不要用杂牌。
引导盘里是没有储存的数据的,系统是在数据盘里(硬盘),装好系统后,每个硬盘里都有系统文件,部分硬盘损坏时,不影响系统正常开机。
套件(软件)是安装在某一个储存空间里的(硬盘),如安装套件的硬盘损坏,则虽然系统可以正常开机,但安装在此硬盘里的套件不可见,也不可用了。
黑裙升级大多情况需要重做引导,或调整引导,机器运行稳定时,不建议升级。
黑裙无法登录quick connect(除非特殊操作)。
机器正常启动后,显示器只显示一些系统信息,无桌面,后续的操作和管理都在网页端进行的。
黑裙不是所有机器都可以安装成功的,选择安装的机器硬件尽量接近原厂同型号的机型配置,安装成功率较高。

食用方法:
  • 根据安装环境,选择合适的工具包后,解压得到镜像文件
    1.1    物理机使用U盘引导,或硬盘引导,把*.img文件使用刻盘工具刻录好备用
    1.2    虚拟机,如VM, esxi,挂载好虚拟磁盘文件
  • 设置引导盘为第一启动项,开机
  • 第一次开机,屏幕会显示如下内容,

    如无屏幕,去路由管理页面查看设备列表,根据设备名称或上线时间判断哪个是你要安装群晖的设备

  • 使用局域网其他电脑,浏览器访问设备的ip,例如192.168.1.219,连接成功界面如下

  • 如觉得英文不方便,先选择 l choose a language,切换语言。(可以输入行前面的 “l” 快速跳转到此项)
    选择zh-CN(输入 z 快速跳到),回车,界面将切换为中文
  • 选择型号:
    默认显示的型号为工具根据安装硬件自动推荐的型号,如果你要安装其他型号,选择“显示测试型号”,展开所有型号
    选择型号后,回车
  • 选择版本:
    每款型号可选的版本不一样,
    选择版本后回车,此处是从群晖官方获取的最新的pat下载地址,及md5验证码,
    此处可点击链接下载pat备用,个别型号会不支持在线安装才用得上这个pat
    默认直接回车,
  • 选项自动跳到编译引导位置,回车即开始编译。
  • 编译中....
  • 编译完成会自动返回菜单,选择启动
    机器会自动重启,并进入群晖系统引导程序,屏幕显示如下:
  • 浏览器输入find.synology.com,查找设备
  • 点击连接,按页面提示进行系统安装

  • 如长时间无法显示页面,可以尝试重新启动设备,重新启动,以及以后启动后屏幕显示如下

    浏览器输入页面提供的蓝色字ip地址进行访问,例如192.168.1.219,根据页面提示进行系统安装。

默认以上操作都适合多数硬件配置,如需要自行添加插件,及修改sn/mac等操作,请往下看
  • 选择要安装的插件:
    根据介绍,选择需要的插件回车,然后参数留空,直接回车
    连续添加所有需要的插件后,然后主菜单
  • 选择要安装的模块,即驱动。工具默认已经自动根据硬件加载好需要的模块,此步如不确定,不建议自行更改
  • 如已备有白码,选择设置Cmdline,如无,一并跳过设置Cmdline,工具会自动生成sn/mac:
    自定义SN / MAC,请确认输入完整的sn和mac,MAC地址不需要空格或短线 “-”
  • 设置Synoinfo,如不确定怎么设置不建议改动。
  • 高级设置,如不确定怎么设置不建议改动。
    此菜单切换lkm版本,直接启动等,后续新增功能也会添加到此处,
  • 除修改SN / MAC会立即生效,其他改动请重新编译引导

关于更新:
此处可更新工具本体(arpl),插件库,模块库,lkm版本库,没有全局上网的,会更新失败或速度很慢,建议设置代理,或直接下载新版使用本地上传更新,或使用新版引导工具包直接重新刻录。

如果你有旁路由,可以返回命令输入状态,使用下面命令,修改网关信息,使编译工具通过旁路由联网。
ifconfig eth0 192.168.1.56     #配置IP地址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2  #设置网关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教程

网友A:
请问硬盘引导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硬盘引导怎么做?

把img文件写到U盘里,这些工具都可以,你网上随便下一个。

.
我喜欢用这个:

网友B:
然而我的这个配置无法实现啊
华擎H470M-itx 4 x sata 、2 x m.2 、1 x i219v 、1 x Rtl8125B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img文件写到U盘里,这些工具都可以,你网上随便下一个。

.

不是要写入硬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我的这个配置无法实现啊
华擎H470M-itx 4 x sata 、2 x m.2 、1 x i219v 、1 x Rtl8125BG ...

现在可以试试,新引导支持很好。

网友C(2023-08-23):
这个是不是不支持内置硬盘引导啊,试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目前在用佛祖保佑版,就不折腾了

网友:
用了这个工具就不需要修改控制器等数据吗?

网友:
黑裙装好后怎么挂代理?

网友:
黑群晖  已经完美运行 90多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不支持内置硬盘引导啊,试了几次都不行

别折腾了 github的创作者都讲了 建议U盘引导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写入硬盘吗

U盘做引导

网友:
论坛可以直接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