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毫无技术含量系列,充电宝接触不良换个usb口

楼主(2023-07-16):
(图片)

网友:
我以为是换个C口

网友:
我也有这个,电芯鼓包了,只剩下板子。
拆下来没有热风枪的话,可以钳碎了USB座再拆。高温焊锡比较难搞。

网友A:
我的小米10400充电宝也是USB母头接触不良了,用得少懒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10400充电宝也是USB母头接触不良了,用得少懒得换

我周围同事有好几个小米充电宝都是这问题

网友:
你这不多买几个就对不起运费呀,上次接充电线接反了,把充电宝芯片搞烧了,后面就把那个板放在那拆配件了

网友:
运费比零件贵多了系列,买的坛里推荐的充电宝,现在电池已经开始鼓包。

网友:
这夹具不错,还有放大镜,大概是多少钱左右?

网友:
装备不错,这种U口连接处特别容易断

网友:
小零件买1个,比运费贵

网友:
U口和U头似乎也是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