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ZiJin平板收银机的打印机改造2:打印机改成USB独立打印

楼主(2023-07-16):
续前篇打印机改独立供电:ZiJin平板收银机的打印机改成独立供电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篇共享一下加装USB后,连接笔记本电脑Windows11系统打印成功。

一般USB打印机都是TypeB口,加装比较费劲,而且还需要找TypeB打印线。TypeC的充电线估计大家都有,考虑加装TypeC母座,使用充电线就可以连接打印机和电脑,方便!

TB上搜“TYPE-C母座”,这款最合适,带螺母,打个孔就可以安装。

拆下打印机的接口挡板,最右侧钻孔,用大圆锉刀扩孔到Φ10.5能插入母座。

特别注意,下面有PCB板,孔要偏上开(上边缘与旁边孔平齐),不然下面会顶着PCB板装不到位。

拔下原打印机控制板的12Pin插头,其他线都拆掉,剩下4根USB连接线,留一定长度剪断,端子保留用于焊接。
剪掉TypeC母座的端子头,按照线的颜色和接口定义图焊接好。

改好得12pin插回控制板,装好打印机,TypeC数据线连接电脑,安装驱动程序,打印测试OK。
如果没改供电的,要在pin1到pin3加焊一个1N4007二极管。

原机配的色带库存太久了,颜色很淡,最好另外购买新的ERC39色带。

这样打印机已经分离改造完成,祝大家玩机愉快!

网友:
被玩出花了

网友A:
这个玩法心仪,要是热敏打印就好了,色带有点费米

网友:
这真是玩到家了

不错不错

网友:
手艺不 错,打印机改C口用着方 便

网友:
是玩到家了

网友:
这个TYPE-C母座不错。。。。

网友:
整成网络打印不更爽???

网友:
不错,我也准备改造下。

网友:
我搞了两台,有一台打印回重影,互换平板确定是打印机的问题

网友:
这个c座真不错

网友:
这个改造太超值了

网友B:
热敏打印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敏打印机啊

据说是色带的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法心仪,要是热敏打印就好了,色带有点费米

热敏打印机使用费用不是比针式贵很多吗?

网友(2024-09-26):
这改造真灵活!

网友:
这样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