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成长的路,不可否认空间用到了极致,第二次画板子,还有点空间,塞啥电路板好呢

楼主(2023-07-16):
第一次的已经到手上了,还可以,目测完美。除了0.01的细节还可以调整,
换做第二种版型。

还有点空间,再画点啥好呢

网友A:
在嘉立创画的吗

网友B:
比如万能液晶屏排线,8025晶振,我买的便宜st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万能液晶屏排线,8025晶振,我买的便宜stc单片机,

一些屏线和封装不同的万能的转接板。可以有加上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嘉立创画的吗

是的是1111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万能液晶屏排线,8025晶振,我买的便宜stc单片机,

看懂了你的图,把所有封装都转成好焊接的排针。

网友C:
拼版不超过5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版不超过5款

那就看手艺了,13款路过

网友D:
过得了审核再说吧。

网友E:
这种密度拼板,你不考虑自已切割分板的问题
难道你有cnc,既使有也要考虑铳刀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密度拼板,你不考虑自已切割分板的问题
难道你有cnc,既使有也要考虑铳刀直径 ...

嗯,有自己做的工具,能做这个不能没有精细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得了审核再说吧。

这个晚点试试看,低调用吧,之前13个都0元通过了,这个目测没难度,从不担心做出来的要花钱

网友:
没排满,继续。

楼主:
没毛病,已经塞满了。检查好就去打板

楼主:
又把最后一厘米塞了电路,完全榨干空间了,已经制作中了。和你们说的一样,必须要用尽空间,卡卡角角都要做电路,

楼主:
又得愁做啥板子了,,,,目前需要的基本上都做了,有的又不值得做,成品也便宜,比如电压电流表直接买成品

网友:
看来设计合理  人工审核也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