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无方法改变系统和浏览器缓存到机械盘?这B站太疯狂了,每月健康度减1%

楼主(2023-07-16):
    感觉一个20分钟视频能缓存几十个G...把intent选项里的临时文件夹改到了机械盘,但无效,看视频还是读写固态,临时文件夹只是缓存打开网页之类的并不怎么读写。而且实验微信电脑版的公众号视频也不会去读写机械盘,还是在C盘缓存...

    有什么办法彻底把浏览器看视频改到机械盘?3Q

网友A:
有没有可能B站用你的电脑缓存一些资源然后当作P2P服务器上传给别人使用: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216754/

网友B:
intent选项?在用ie?

网友:
关upnp能阻止pcdn。

网友C:
好像有啥硬链接,也许不叫这个,就是把缓存文件夹链接到机械硬盘的某个文件夹。
也可以这么干,在磁盘管理界面下,把继续硬盘的某个分区挂载到那个缓存文件夹下。

网友D:
如果内存大,可以划出一定空间做成虚拟硬盘,专门来放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nt选项?在用ie?

EDGE里只找到intent选项可以改变临时文件夹路径啊,没找到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内存大,可以划出一定空间做成虚拟硬盘,专门来放缓存

就是不知道如何改变缓存路径,如果有办法的话我就改到机械硬盘去了,有办法改变缓存路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啥硬链接,也许不叫这个,就是把缓存文件夹链接到机械硬盘的某个文件夹。
也可以这么干,在磁盘管理 ...

磁盘管理?里面没什么东西啊 只有个创建VHD 附加VHD 虚拟硬盘?但如何连接不知道啊,如果有办法直接指向机械硬盘就行了吧?但怎么个步骤呢?

网友:
或者你分一块ram出来装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B站用你的电脑缓存一些资源然后当作P2P服务器上传给别人使用: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 ...

有点儿复杂...另外P2P还关系到QB UT 的上传下载吧?我电脑还经常用QB UT上传下载东西

网友B:
换浏览器,老版本火狐可以关闭缓存,新版可能也可以

网友E:
我搞了个32g内存虚拟磁盘,系统一些缓冲,浏览器缓冲,下载,压缩软件,日常软件,看图,QQ,微信,淘宝下载全部去内存盘E里面。

网友:
软媒魔方。可以改变文件夹路径。

网友F:
吓得我感觉看了C盘的健康度,变99%了,原来是100%的,写入11175GB了,这么吓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搞了个32g内存虚拟磁盘,系统一些缓冲,浏览器缓冲,下载,压缩软件,日常软件,看图,QQ,微信,淘宝下 ...

你最牛,搞了个32G的内存盘,我的才1.5G大小

网友:
13l方案非常好,不过需要大内存,至少要64G起步。

网友:
加内存应该能好点,另外估计不同浏览器风格可能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浏览器,老版本火狐可以关闭缓存,新版可能也可以

关闭缓存在浏览器看B站视频也会读写C盘吧,所以还是需要移动缓存文件夹到机械盘是减少固态读写的正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吓得我感觉看了C盘的健康度,变99%了,原来是100%的,写入11175GB了,这么吓人么 ...

   搜了一下,最近很多人也都发现B站缓存到固态的数据量与实际看视频的不符合,远远大于视频本身大小的N倍... 快速消耗固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