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重做个性化的UNO 洞洞板 不知TX们有什么要补充的

楼主(2023-07-16):
如题,
曾经在还没掌握EDA软件的时候  就手工乱改了个实验板去打板了,那是茶人生的第一次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不过有点沾沾自喜的是  外形绝对OK  和UNO一致,而且还是自己拼过的板  送过坛友一片

后来在这片板子上接过2种小屏幕和蓝牙模块    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常用的输入输出模块接口固定下来会更方便
所以准备再做一次

打算引出的模块接口:

ICSP,6pin, 调试
I2C ,4 pin, OLED屏
SPI, 5pin , LCD5510屏
RXTX ,4pin,HC蓝牙
NRF24L01,8pin,2.4G通讯
KEYPAD,8pin,矩阵键盘

FLASH,SOP-8,EEPROOM
MT3608,SOT23-6,可调升压
DC外部电源接口
电位器、编码器、滤波大电容
阻容LED这些 全部0805
轻触开关、复位重启

7735屏目前没有  接口还是准备留一个
还有什么小玩意儿适合往上面摆的呢?

网友A:
UNO最大的便利是各种盾板,时过境迁,都有些落伍,现在看还不如C 口的Nano

https://blog.csdn.net/jiangge12/article/details/129102401

真的想做点什么,328的硬件性能实在难看,一个大点的字体都装不下, ESP8266 或 ESP32 或 Pico 都算是不错的选择

https://blog.csdn.net/jiangge12/article/details/131625230

上面的示例起码是环保的,不用了拆了即可。如果焊板子,一旦放弃则浪费时间和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O最大的便利是各种盾板,时过境迁,都有些落伍,现在看还不如C 口的Nano

https://blog.csdn.net/ji ...

确实确实   曾经一个160的单色屏328就给累趴了(当然主要是因为flash太小了)

不过象茶这样才入门的 328都才够到面纱
主要是看着sparkfun的Screw Shield也不爽  想着还是自己折腾一个

网友B:
物联网时代,加个预留2.4或网络。。。。。

做过类似的2.4的uno级别的小板,还带有光耦隔离驱动电机的接口,可做拖拉编程的做近距离遥控,给小朋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联网时代,加个预留2.4或网络。。。。。

做过类似的2.4的uno级别的小板,还带有光耦隔离驱动电机的接口 ...

感谢老友的建议!
手头有成品4路光耦板  所以这部分就省下不做了
茶有D1 mini  本来是有点犹豫上不上   看来还是应该预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