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可以用一辈子的单车电筒架

楼主(2023-07-16):
2个不锈钢卡箍 + 1个无头中空内六角M8螺丝 + 热缩管(黄腊管)增厚防刮

试了一下螺丝紧固胶水,紧是紧,但是拆一次就不紧了。

汽车门上拉手那种慢慢回位的阻力油脂是什么?

实装

需要这样的支架固定

其他用法1

其他用法2

拆过一个5V转12V风扇模块,找不到了,无法实装。

肩灯改尾灯支架料板

规划

切割烫孔

安装

实装,好是好,就是太闪了。

捡了一个车载气泵,没气压。

换个皮圈试试

刚好捡了个气球测试,可以了,线是铝的全不要,改成DC母头。

美的电压力锅又坏了,继电器吸合就松开。

大3脚型号看不到,轻轻掰了一下,7805,反面再仔细看,7805的1、2脚虚焊了,那么轻不至于吧,加焊一下居然好了!

风扇有过打火声,电机1、2档无阻值,3档有阻值不转,拆开看看,不行就移植。

接线处发黑

撕断了,铝线,修不了了。

准备移植一个断腿的老风扇电机。

变擦边拆装,花了4个多小时,还好那天天气凉快,情怀~

邻居家的迅达煤气灶不要了

密封式灶头

灶体锈穿了

进气口烂了

气管都是铝的,太差了。

网友:
同款铝合金射灯,送了铝合金灯架,灯发热有点厉害。

网友:
金属的似乎还是不锈钢

网友:
这是一个电子爱好者的合集

网友:
怕螺丝松就再加个螺母....

网友:
内六角螺丝可以设计成可以用手直接拧紧的那种,路上松了随时可以拧

网友:
怕螺丝松就再加个螺母

网友:
电压力锅和我的差不多

网友:
一个帖子修了不少东西啊。

网友:
拆开可以发好几篇

网友:
单车用手电的最大问题是,进出两边看不清,远处2M以上太亮相当于远射灯,用个反光板会好一点。

网友:
要经得起强烈的震动才行,我觉得两个螺丝链接的部位有可能会松动。

网友:
看见这贴想起了自己2000年左右买的第一辆自行车了,自己动手加的铅酸电池接了近100个左右二极管白光灯泡那个年代最好的了,车轮上面绑了个12V有刷电机发电存电池晚上用真的贼亮,当年就因为这个事情成了村里就最亮的崽一群狗子晚上跟着碾蹬死我了,只感叹科技进步真的好快啊现在一个小电筒就解决了

网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网友:
这个也挺方便的,就是管夹价格不便宜

网友:
不是快拆,差评。

网友:
夜生活很丰富。

网友:
好几回确实厉害

网友:
前几天把自己的小风扇拆开清洗了一遍。本来不想拆电机的,突然看到一个点击加润滑油的视频,很快就装好了。于是就把电机拆开抹了新的润滑油,然后在装上,轴承紧的一批,通电就不转。原本计划半小时完成,没想到折腾了好久,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准备放弃了突然灵机一动,重新拆了装上,竟然好了
如丝般顺滑,通电就转。赶紧装好,以后再不拆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