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DS1052E两个通道不一样,第二通道纹波大

楼主(2023-07-16):
同样不接探头,这第二个通道有这么大的波,是干扰,还是哪里坏了啊,真不知道道怎么弄

网友:
两个通道耦合方式一样吗

网友:
复位设置,示波器自校,再看看

网友:
你这是没接信号的吧,你接上信号再看,也许是接头引入干扰,一般不影响测量,就像有的万用表不回零

网友:
两个都接示波器自带的方波看看。

楼主:
自校后,两通道设置都一样,重新拍的图

楼主:
示波器是普原Ds1052E,网上找电路,第二个图是机器上拍的。由于只有一个探头,通道1接了一根线,通道2用一探笔,Vpp1=80左右,∨pp2=200左右。测本机方波横线比通道1粗

网友A(2023-12-16):
兄弟修好没有,我的ds1102E通道1不出波搞好了

网友B:
看着怎么像你的通道二探头有问题呢

网友:
兄弟修好没有,我的ds1102E通道1不出波搞好了
说说什么问题

楼主:
没有修好,通道2的基线不稳,粗,乱跳,不知好何下手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怎么像你的通道二探头有问题呢

只有一个探头,没有调,,就是那个基线感觉不正常

网友(2025-09-04):
引用 网友A:
兄弟修好没有,我的ds1102E通道1不出波搞好了

老哥咋修的,我现在两个通道都不出波型。

网友C:
国产示波器的问题之一,就是不耐用,时间越长,故障率越高,在二手市场上,国产示波器坑是最多的。

从楼主描述看,内部电路故障的可能性最大。

需要拆机取出电路板维修。

如果不是熟练的维修人员,不建议这么做。忍受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示波器的问题之一,就是不耐用,时间越长,故障率越高,在二手市场上,国产示波器坑是最多的。

从楼主 ...

拆出来也不怎么好通电测试,目前当单通道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