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了三个铅笔刀(年代)不同结构不同

楼主(2023-07-16):
按购买时间由近及远片“展示”第一个是最高级的使用简单插上铅笔摇起来铅笔自己向里走。

第二三个是得力的。

网友A:
钢口不耐用,一般说2500只铅笔

网友:
都是很经典的设计,那个进笔的橡胶轮会磨损老化

网友:
牌子货还是好用

网友:
最怕比较粗的笔芯断了卡在里面很难弄出来。

网友:
其实都蛮好用的

网友B:
去年买过一个15,用了几天就被小孩弄得不能自动进铅笔了,现在的做工不如以前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一个这小玩意都研究得这么通透

网友:
小时候都是买小刀自己削铅笔,两天比铅笔削没了

网友:
只用过手拧的那种最简单的铅笔刀,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用刀削,能把铅笔削得很漂亮,也就多花一两分钟时间而已

网友:
习惯刀削,削成不同的笔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口不耐用,一般说2500只铅笔

2500啊,数量不少了。

网友:
小时候都是买小刀自己削铅笔

网友C:
我的一个笔摇起来铅笔自己向里走的铅笔刀。削好后反摇铅笔会自己退出来

网友:
原始设计是小日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买过一个15,用了几天就被小孩弄得不能自动进铅笔了,现在的做工不如以前 ...

自动进笔的,不如拉出来捏住俩耳朵插进去铅笔的那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笔摇起来铅笔自己向里走的铅笔刀。削好后反摇铅笔会自己退出来

对,图片中第一个就是,胶辊脏了打滑就不好用了。

网友:
小时候用的是小刀刀,老削断

网友:
现在上二年级就很少用铅笔了。

网友:
有一个和蓝色一样的还在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