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电子秤

楼主(2023-07-16):
前几天充电宝烧了,差点房子烧了,这个电子秤也烧坏了了面板,06年,电源用2个317和337,其它看图吧

楼主:
按键烧坏了,这个改怎么修呢

网友:
庆幸吧没出大事!换新吧

网友:
还是精密天平,屏幕应该没坏

网友:
千分之一天平

网友:
06年的做工不错

网友:
还有正负电源啊,里面用的R牛,做工比一般的电子称好多了,值得一修。

网友:
还有点复杂

网友:
看看标牌,联系厂家应该有办法,楼主大意了吗

网友:
变压器用的材料好

网友:
这个做工值得点赞

值得一修

网友:
某宝好像能定制这种按键板,不过不便宜,如果实在想修,可以某鱼收个坏的做移植。

网友:
水火无情,万幸万幸。

网友:
我这儿这一个,和楼主的差不多,电路太爱杂,对电源要求太高,6∨电压,高低差一点都没法用,电流小了也不行,吃灰中。
内内部电路以前好像发过帖子。

网友:
注意安全,收个闲置拆壳用

网友:
看内部就是高精度电子称,薄膜按键烧坏,扔了可惜,可以打印个按键图,贴层磨砂膜就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