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Intel 29f08t2awctj1颗粒,2259xt开卡求助

楼主(2023-07-16):
各位大佬好,手头一个1T的同方SATA固态出现写入速度很慢,往里面拷贝文件速度经常降为0的问题,试了下安全擦除不解决问题,想重新开个卡,拆开看了下是2259xt和intel单颗粒1TB方案,颗粒丝印是29f08t2awctj1,网上搜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对应的工具和固件,尝试用别的B27A固件刷不进去,请高手提供一个对应的工具,跪谢!

楼主:
用其他固件强刷会提示No MPISP Mode提示,尝试其他其他版本工具的edit界面都找不到这个颗粒,没办法量产。。。

楼主:
补充一个ID图,继续求助,谢谢。

网友A:
私信数量超出限制了
找个1ce2die的类似参数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信数量超出限制了
找个1ce2die的类似参数改改试试

谢谢大佬回复。能贴个图指点下不?试了至少10几个版本的工具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能贴个图指点下不?试了至少10几个版本的工具都不行。

这个颗粒我也没有 也没有59xt主控
抱歉没有开卡经验
目前在外地,也不方便
还是期待别的大佬来吧

网友:
我来打酱油的

网友:
QQ:460461078EVA里面很多大佬

网友B:
换USB转SATA 不用ROM试一下 开到最后显示 not isp mode的话拔插
去看看CDI成功开卡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USB转SATA 不用ROM试一下 开到最后显示 not isp mode的话拔插
去看看CDI成功开卡没 ...

自己确实搞不定,咸鱼找了几个收费开卡的,远程操作,不管进不进ROM模式都不行,刷不进去,download固件的时候提示NO ISP Mode。

网友(2023-10-17):
盘还在吗,想要

网友:
59 XT主控的这种盘没有。手里有59 XT2盘能开这种颗粒。

网友(2024-08-21):
kofchina  你的好了吗 我也有这个颗粒 2259xt  找不到对应的工具

网友(2025-03-17):
我也是一样的,没有找到可以用的固件,开卡失败,现在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