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放空开前还是后?

楼主(2023-07-16):
  院子墙角有一个配电柜,控制水泵主要给外面的菜园子浇水。之前有过被雷打坏水泵的事情,想装一个防雷电的浪涌保护器。请问应该把浪涌保护器装在空开前还是后?

网友:
空开后。SPD有可能在雷击后失效短路,空开在前可以断开短路点

网友A:
能画一个 相对位置图 吗????? 根据实际需要安装那个东西,当然了,你要是有玛尼,空开前后各装一个。。。

根据你说的,我觉得应该把浪涌保护器 放的尽可能 和水泵近的地方。。。或者 给水泵加一个 交流接触器,给接触器通电,吸合,水泵工作,不给接触器通电,不吸合,直接给水泵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画一个 相对位置图 吗????? 根据实际需要安装那个东西,当然了,你要是有玛尼,空开前后各装一个。 ...

兄弟说的对,一语惊醒梦中人,这玩意也不贵,前后各加一个!不考虑了。

网友B:
浪涌接总开关前面,注意浪涌是一次性的,被击穿了要重新更换。
最好用防雷器,可重复使用,前提你要有专门的接地线释放浪涌,否则装了白装。

网友:
不知道淘宝上的防雷器到底有没有用?今年已经2次打雷打坏了电源。

网友C:
我单位地磅三年雷击坏两次  厂家说防不了雷

网友:
接地最重要。比浪涌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单位地磅三年雷击坏两次  厂家说防不了雷

多装几个,这个玩意好像可以并联多个

网友:
防浪涌和防雷是两个不同元件

防浪涌是防止操作引起的电压波动引发的内部过电压
这个要接在空开下口,设备侧,保护设备的
且防止内部过电压扩散到电源

防雷是专用的器件,装在入户结点处,一般不能用防浪涌替代
是防止外部过电压的
这个要装在空开上口,而且最好装在第一引入点处,保护内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单位地磅三年雷击坏两次  厂家说防不了雷

三年雷击坏两次,那走线估计有问题,重要走线可以用屏蔽线并埋地,电源进线要加装二级雷击保护,一定要做好接地,不过,单位的事不是自己的责任少管为好

网友:
应该是放在空开的后面,否则自家空开拉闸了,SPD还在为电网避雷,而且坏了也不方便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装几个,这个玩意好像可以并联多个

感觉没啥用,一次雷击,都挂,一个都剩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涌接总开关前面,注意浪涌是一次性的,被击穿了要重新更换。
最好用防雷器,可重复使用,前提你要有专门 ...

老家农村几乎都没有地线,打雷损坏电器无数,安装浪涌保护器也没地线。
有过雷击历史的,应当安装接闪器(避雷针)。

网友D:
防雷的浪涌保护器需要可靠接地才行,放在空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雷的浪涌保护器需要可靠接地才行,放在空开后

我看到的几个成品配电箱,是接在总闸下口,有两个串联,第一个浪涌保护带开关,下口接另一个,第二个浪涌保护器下口接地,赞同坛友的说法,必须真正的良好接地。

网友:
看见的好像是在空开后面。

网友:
空开后面,应该是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