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08年老骐达不喷玻璃水

楼主(2023-07-16):
破车自从让败家媳妇开沟里然后修完就不喷玻璃水,而且是关上前盖就不喷,打开前盖就喷,保养的时候维修师傅免费给弄好了,但我自己打开盖子加完玻璃水又不喷了,无语了,也不想再搭钱,研究研究吧,看了半天,突然发现这个地方有个缝,玻璃水的管子应该卡在缝里,之前是被挤到了,所以打开盖子喷,关上杆子就不喷

顺便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电瓶不行了,三天不开就启动不了,这倒是问题不大,用应急电源就行,就怕一点电没有了门锁也打不开就废了,之前出差半个月就是电彻底没了,找了个开锁的花150……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给门锁单独接个电源,或者在后灯或者哪留个应急电源接口?换电瓶是不可能了,一分钱都不想搭了

网友:
特斯拉的电源输入口藏在拖车钩那里。

网友A:
电池都不想换了,干脆不锁车门吧,多喊几次开锁师傅,钱都够买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都不想换了,干脆不锁车门吧,多喊几次开锁师傅,钱都够买电池了。

再有一个月半个月就卖了,不想投资了,但你这办法太猛了……

网友B:
机械钥匙机械锁,就是没电也能开门

网友:
没钥匙机械开门? 无钥进入的车都有备用钥匙机械开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钥匙机械锁,就是没电也能开门

+1,实在不行就不锁吧,反正大件的东西现在也没人敢偷...

网友:
停车就打开机器盖

网友:
机械钥匙锁车吧,不用电

网友:
大不了不锁,我就经常不锁车,现在基本没人偷车

网友:
加个太阳能电池板吧?

网友:
不可能没有钥匙锁吧,管他有点没电

网友C:
用机械钥匙开啊。不会没有吧。

网友D:
好家伙,15年了。多少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家伙,15年了。多少公里了?

买的时候就是二手,现在14万公里,怀疑他调过表,但是登记证在我之前上只有他一个人

网友:
公司也有一辆08老颐达,常年露天暴晒,前年刚卖了。油封不行了。发动机漏油。烧机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池都不想换了,干脆不锁车门吧,多喊几次开锁师傅,钱都够买电池了。

兄弟你这说的有点直白了,稍微文雅一点,虽然我觉得做技术的说话都比较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机械钥匙开啊。不会没有吧。

有的,日产有个钥匙孔,钥匙在电子钥匙后面卡着,你这说的倒是没必要换电瓶了,不过我还是建议他换怕日产严重亏电后丢数据,我听说有些车型换电瓶的时候都还要搭个电源免得系统数据丢了,不是专业的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这说的有点直白了,稍微文雅一点,虽然我觉得做技术的说话都比较直接 ...

批评的是,以后我注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就是二手,现在14万公里,怀疑他调过表,但是登记证在我之前上只有他一个人 ...

为啥现在想换呢?是因为总是坏?老修不划算了。还是想换个新的?
-
最近也在看二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