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个Arduino全频段收音机

楼主(2023-07-16):
网上看到Arduino大佬玩SI4732全频段收音机,各种资料都开源,忍不住手痒也要折腾一下,也顺便学习一下Arduino。硬件和原版差别较大,软件改动较少,后面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产品参数:
STM32F103CBT6(STM32F030C8T6也行)+si4732+Arduino+0.96寸OLED
内置锂电池,TYPE-C 1A充电
3.5mm立体声音频输出
支持3.5MM立体声音频输出
输出音频功率2W+2W
频率范围:
FM:64-108MHZ/RDS功能
LW:153-500KHZ
MW:520-1710KHZ
SW:1730-30000KHZ
SSB:1730-30000KHZ
AM带宽选择:1-6K
SSB带宽选择:0.5-4.0K
频率步进:
FM:0.1/1MHZ
AM:1/5/10/50KHZ
尺寸:
100*80*25mm,嘉立创免费撸板

面板原理图,SWD下载,引出了没有使用的IO口,可以做其它用途

底板原理图

改了开机画面

底部白白的

喇叭和按键

四个方向

内部图,空间足够,电池可以加大

STM32部分

SI4732部分

充电稳压部分

音频部分

各种频段显示

网友A:
上个视频看看效果吧   看样子不错

网友:
看着好舒服,功能好强大。

网友:
这个对外接天线要求很高吧?

网友:
像工艺品,强大的可玩性。

网友B:
不错不错
请问有套件买吗?

网友:
功能好强大。现在很少听收音机了

网友:
再3D打印一个壳子就完美了

网友:
一直想玩,一直没玩

网友C:
做的漂亮。
NXP TEF系列有空我也去折腾一个

网友D:
机器做得不错,现在还有什么电台可以听的都是卖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请问有套件买吗?

现在只装了一台,要的话便宜出给你或者重新装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做得不错,现在还有什么电台可以听的都是卖广告。

有些台还是不错的,新闻或者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
NXP TEF系列有空我也去折腾一个

那个性能更好啊,难度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视频看看效果吧   看样子不错

【SI4732 (2)】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11f5e64e070f80b467

这个是第一版,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
可以搞一个玩玩儿

网友:
手艺不 错,收音机做的很漂 亮

网友:
成本不低吧?

网友:
现在的电台节目还是男科为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