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宣医通 IPC-906 Pro 缺血预适应训练仪死机报警不止的毛病

楼主(2023-07-16):
   一款宣医通 IPC-906 Pro缺血预适应训练仪,正常使用中电量显示不足,关机,插上充电器再开机,竟然死机了,按什么按键都不管用,而且还警报声长鸣,拔下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通通不管用!
     于是想拆机看看想法修理一下。观察机器外壳,竟然找不到一颗外露的螺丝,也找不到一条缝隙!
                       图一
       仔细观察了一下,终于发现了拆解方法:
1-先撬开前面板贴片。分析贴片是不干胶粘上去的,可用一把美工刀小心从一个角落最边沿插进去,慢慢撬起,再顺势撬开全部拿下来,就看见:
                           2
2-显露出来六个圆头十字螺丝,手动、自动两个标识牌。用十字螺丝刀卸下六颗螺丝,拿去两个标识牌,面朝下抓住后罩轻轻一磕,主机部分就出来了:
                         3
                              4
       拔下蓝壳医用锂电池的六芯插头,断开电源,报警声就消失了。然后再原样插回去,死机,报警声不停的故障就修好了!
       小结:这款训练仪是正规医疗器械,做工、质量都不错,价格也不便宜。这款应该是老款的改进型,增加了自动功能。外壳模具上还有插入联网的SIM卡的插槽,有插入TF卡扩展存储的插槽,还有USB接口。不知为什么主机却没有相应的模块,外壳还贴上了一块遮丑的胶带,只能说明这款产品还没有最后定型,存在这种莫名其妙的BUG也不足为奇了。
  还有,知道了怎么拆解,以后换电池也可以自己搞定了,毕竟走正常售后,这块电池价格也拉得你肉疼。
                                                            图5
                             图6
                               图7

楼主:
先占个沙发,方便补充。

网友:
这就是个血压计?

网友:
先动脑 后动手 有水平。

网友:
楼主顺便把原理也分析一下。

网友:
算是复位做法吧

网友:
长知识了

缺血预适应(IPC)这个概念是在1986年由美国的murry博士率先提出的。简单来说就是经常对人体进行反复的、短暂的、无创伤、无危害的缺血预适应训练,能够激发人体免疫系统的应急机制,产生和释放内源性保护物质(如:腺苷、缓激肽、一氧化氮等,这些物质参与保护心肌和能量代谢),减轻和抵抗随后更长时间因为人体缺血缺氧造成的损伤。有效地避免发生脑梗死,心脏猝死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意外发生。IPC是指某一组织或器官在预先接受一次或多次短暂、亚致死性缺血再灌注损害刺激后,可以延缓或减轻该组织或器官对后续发生的长时间、致死性缺血损害的打击,发挥器官保护作用。IPC诱导或维持脑组织缺血/缺氧耐受性的保护性机制复杂,包括改善脑灌注,修复神经网络,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神经营养因子表达,增强细胞自噬,调节凋亡信号通路等。由于原位缺血适应临床转化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存在局限,反复、间隙性肢体血流阻断刺激,通过神经传导、体液表达及全身炎症反应等途径,调动机体内源性保护机制,诱发多靶点、多效能的抵御远隔重要器官抵抗缺血损伤的能力,我们称之为远隔缺血适应(RIC)(以下远隔缺血适应全部简称RIC)。国内外相关研究证明,RIC可以减少心脏、大脑等重要脏器的缺血再灌注损伤。作为一种可诱导的内源性抗缺血损伤治疗策略,RIC已经转化成简便易行、无创安全的家庭医疗器械——“安管家”缺血预适应按摩椅,并为临床治疗缺血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

网友:
里面很紧凑

网友:
这个东西有用吗,单位学校都组织看健康讲座,签到答题,讲座最后就是卖这个缺血适应仪,好像是4千左右。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东西怎么用?

网友:
估计是程序卡死了,拔电池复位就好了

网友:
学了一招拆解方法。

网友:
断电重启修复,和修电脑如出一辙电池加个硬件开关,以后就不用拆机修复了

网友:
和血压计类似?

网友:
缺血预适应训练仪?这是个啥

网友:
少设计了一个reset键,

网友:
有不少电子产品都是面板下面有螺丝,记号这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