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小电pb9-5000s

楼主(2023-07-16):
(图片)

楼主(2023-08-24):
有想研究的可以帮看看

网友(2023-07-16):
输出线全是两线的

网友A:
把单片机拆掉

网友:
发错区了吗?你这是要卖500家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单片机拆掉

拆了也充不了电吧

楼主:
把单片机拆掉也不输出啊。

网友:
这是使用IP5306的充放电管理电路,电池保护部分使用了XB8089D,你搜一下这两芯片的资料,跑一下PCB找一下点,应该可以绕过单片机实现充放电……

网友B:
是不是按一下开关就能输出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按一下开关就能输出几秒?

刚按了可以输出但是充不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按一下开关就能输出几秒?

xb8089d的3.4,6脚与负极有输出4v电压。

网友:
看一下Q1,应该是它串联在输入+端控制充电输入通断。电路上看可能是Pmos,栅极(靠近输出线那个脚)给个低电平试一下。

网友:
充不进电

网友(2023-09-26):
IP5306没有通讯功能参考规格书看下电路,还有XB8089D参考规格书看下,确认下电池是否有正常输出,插入C口测量下供电是否正常进来。

网友:
是使用IP5306的充放电管理电路,电池保护部分使用了XB8089D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