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看看,这问题如何解决?谢谢!No Network Connection or DNS Error.Pr...

楼主(2023-07-16):
INFO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Opening LogFile...
INFO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DownloadID = 19 , Protocol = HTTP , OS = WIN , AppVersion = WinVersion1424
INFO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DownloadEngine State Changed : Unknown -> Starting...
DEBUG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DownloadEngine is Starting...
INFO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Trying to Start Download for -> http://earth.jylywl.cn/earth-setup.exe
INFO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Via  HTTP-Proxy at 127.0.1.01:7890
INFO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New Connection(s) Created, MaxAllowedConnection = 16 And ActiveConnections = 1
ERROR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No Network Connection or DNS Error.Proxy-Server is not Reachable.
INFO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DownloadEngine State Changed : Starting... ( 4 ) -> Error
ERROR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Error Occurred. No Network Connection or DNS Error.Proxy-Server is not Reachable. (Via Proxy)
DEBUG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DownloadEngine Is Terminating, EngineState = Error.
INFO   2023-07-16 7:03:21 PM ( 1689505401 )   Closing LogFile.

网友:
域名解析出错,要不服务器挂了,要不墙了。

网友:
代理 地址错了吧? HTTP-Proxy at 127.0.1.01:7890  应该 是 127.0.0.1:7890 ?

网友:
估计是该域名的问题了

网友:
代理服务器不可访问

网友:
其實不需要下載的!我也玩過,但不好玩!

网友:
而且你的地址我電腦顯示不安全!假如想看的就看原裝網站!https://www.google.com/maps/@40.5900701,-73.651465,9z?entry=ttu

网友:
检查下代理,可能被墙了或者封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不知道重装系统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