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TX在修车的时候 直接用钢珠代替平面轴承?

楼主(2023-07-16):
说的是前叉 也就是车把龙头的方向柱,看各家修理铺的备件 都不象是大牌厂出的正规轴承
网上找了个图:

有些轴承的钢珠很小很小,显然机械寿命不会好到哪里去

以前自行车上类似的地方都是钢碗里直接填一圈钢珠的, 那种质量差的带保持架的轴承 我怀疑反而不如

直接放钢珠,这样钢珠个头还能换大一号 强度自然要好过小粒的

不过这个换钢珠的想法  需要备足相关材料  要试了才知道,比如钢珠 要正好能摆上一圈

欢迎探讨

网友A:
你要搞清楚受力方向;就知道人家为什么用平面轴承了。

跑着跑着,一个坑颠一下,轴承脱圈了,你想想后果吧。

网友B:
我是做轴承设计的,这种推力止推球轴承的动载不是你人和车的重物的载荷能比的,就是用便宜的正品国产轴承也够你用到车坏,至于轴承为什么提前坏了,
1,作坊轴承,轴圈和座圈是冲压出来的,没有热处理,太软,寿命不行
2,正品轴承因为密封不行润滑不够,导致损坏
    总之要在保养和密封上面做文章,而不是指望轴承耐磨,至于满球还是用保持架,满球阻力更大,只是这个阻力对于你的力量来说可以忽略,肯定满球可承受载荷更大,最后再说句,机械,定时保养才会使用更长久

网友:
没有铁架的隔离,钢珠在轴转动时会相互摩擦,也用不长久的,不要小看这个摩擦,RC有种差速器叫珠差,就是钢珠(或者陶瓷珠)加钢片的结构,靠的是钢珠与钢片摩擦力带动两条半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搞清楚受力方向;就知道人家为什么用平面轴承了。

跑着跑着,一个坑颠一下,轴承脱圈了,你想想后果吧 ...

您说的没错

以更大号的钢珠代替原平面轴承  茶的本意是加强  希望会更耐用些、使用寿命再长些

网友C:
直接放钢珠就行,最好空缺半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轴承设计的,这种推力止推球轴承的动载不是你人和车的重物的载荷能比的,就是用便宜的正品国产轴承也 ...

非常荣幸   本坛果然人才济济 小帖发对了
茶正是担心劣质轴承的质量,您说的热处理就是非常关键的一项

平面轴承位于这个前叉上下两端,这个部位 普通车主想要保养维护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想还是在更换零件的时候  自备质量好的材料才是关键,
如果能直接换用大些的优质轴承用钢珠   我想是再好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放钢珠就行,最好空缺半个

又一个高手玩家

适当的间隙还是必要的  保证油脂能充分润滑到各表面

网友D:
可以直接填钢珠,就是买到的钢珠或许质量还不如珠圏,前年中轴的珠架坏了,买了钢珠换上后骑了才2个月就不行了,拆开发现左边碎了4粒,补满后没3个月又发现中轴异响,这次又碎了1粒,再补上后才骑到现在。
其实发现碎珠后没碎的表面也不光滑了,考虑到毕竟经过考验所以都是直接补满没换新的,要是每次都换新的估计隔几个月就要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填钢珠,就是买到的钢珠或许质量还不如珠圏,前年中轴的珠架坏了,买了钢珠换上后骑了才2个月就不 ...

估计就是少了热处理

少一道工序就省一点成本 打价格战的优势就多了一点

网友:
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填钢珠

网友E:
很早以前听专业人员说的,好的钢珠只会越磨越小,不会碎裂这方面日本名牌产品真不是吹的。现在国产不知道有没有好一点的

网友F:
我的小龟的前叉压力轴承换过一次,自己换的,挺费劲,拆开来里面已经散架了
PDD上买到的备件滚珠带架子,滚珠数量还比原来的少,目前用了快一年一切正常,就像前面的朋友说的,保持润滑更重要,但这种设计时间久了里面的润滑脂必然会干涸,但除非坏,否则中途也不会去拆开,因为拆一次太费劲了,想不拆加开润滑基本不可能
升级版的斜面轴承那种价格大几十,不划算
所以,买的时候我一次买了5个,1个和5个差不了多少钱,记得好像不到10块钱,坏了就再换呗

另外,在安装时的大螺丝松紧度应该对寿命也是有影响的,我特意偏松的,目前晃动前叉有点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小龟的前叉压力轴承换过一次,自己换的,挺费劲,拆开来里面已经散架了
PDD上买到的备件滚珠带架子,滚 ...

是的 这个位置一般不容易保养润滑   要拆掉车头才行,自己动手修 就更别提了

今天本来是想去店铺修这个的,一看他们的备件  果断放弃  打道回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早以前听专业人员说的,好的钢珠只会越磨越小,不会碎裂这方面日本名牌产品真不是吹的。现在国产不知道有 ...

大厂产品和作坊产品的区别吧

从源材料、工艺标准、质检标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位置一般不容易保养润滑   要拆掉车头才行,自己动手修 就更别提了

今天本来是想去店铺修这个 ...

备件最主要的就是大号扳手,我是去车间借的,那么大的扳手平时根本用不上,所以也没必要买了,借下就可以

然后装的时候需要找帮手抬车身,我换的时候是全家出动帮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备件最主要的就是大号扳手,我是去车间借的,那么大的扳手平时根本用不上,所以也没必要买了,借下就可以 ...

据我所知  现在大多数电驴拆前叉都是用套筒的,想用大扳子。。 除非把车头拆得一点不剩为止

自己搞的话 有人帮是最好  但拆前叉要一家子都上也不用吧
拆前把车用大脚支起来  然后在座位靠后坐个人上去压住就可以了呀,这时候前轮基本就不着地了
然后找个小凳子 在车底下方塞进  支住车的前面部分,就可以放心拆前叉了

茶大的折腾就3次,一个是以前用了10年的电驴  车架有一处断裂了   用自己刚买的焊机焊了几下补上了
另外就是现在用的这车  几年前加装了一个灯,主要是改电路。 后来这车  自己换了个大控制器
当时只顾着买大功率  结果拿到手发现 尺寸也是超大   废了牛劲才塞进原来的位置
都是电路有关  这方面都是自己还能对付对付的

网友F:
没那么大号的套筒呀,就是把车头全拆掉,有免费劳力不用么,每天出行都指望着电驴的

网友:
我的自行车是换了全珠子的,一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那么大号的套筒呀,就是把车头全拆掉,有免费劳力不用么,每天出行都指望着电驴的 ...

大套筒也没几块钱   你值得拥有
茶是不准备自己修这些   所以暂时还没买
不过无刷扳手 已经。。 早早收入囊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