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麻烦大佬看看锂电池是什么厂家的,或者着电池怎么样。谢谢

楼主(2023-07-16):
买了一个电钻标25v实际充满是21v。麻烦大佬们看看电池怎么样。
wechat_upload168950915564b3dd23a246d
wechat_upload168950915764b3dd258aa50

网友:
正极红色引线那么粗,粗……

网友A:
公模,还行,起码不是三无电池

网友:
5只电池一只4点2。20.8V。有牌子电池。

网友B:
这种颜色的电池感觉不错

网友C:
电池得用着看,光看外表看不出啥的。

网友D:
反正不是三星,也不是海四达的

网友E:
5串就是21v    看外皮,像后套的皮,不是原厂的。

网友:
大路货三无厂家的电芯。

网友F:
应该只是套皮电池而已,别想能有多好........

网友G:
便宜电动工具带的电池大多是类似电芯,容量标称多少是不算数的,大多数在1.3安时左右,很多耐用度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模,还行,起码不是三无电池

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颜色的电池感觉不错

这颜色头皮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得用着看,光看外表看不出啥的。

我是一点不懂。虚标…25实际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不是三星,也不是海四达的

那肯定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串就是21v    看外皮,像后套的皮,不是原厂的。

不清楚…连厂家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只是套皮电池而已,别想能有多好........

这是真坑…还不如买个垃圾无刷。自己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便宜电动工具带的电池大多是类似电芯,容量标称多少是不算数的,大多数在1.3安时左右,很多耐用度也不好。 ...

你想…连伏特数都虚标…我都不敢想…狗东那边就给了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