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西哲sezze SS-638 360°摇头的小电风扇

楼主(2023-07-16):
废品站看见的,没底座没网罩,也没打算使用的,就是论斤称,5块钱而已。主要是看标签吸引,不知道这东西为啥能100v和220v通用,变压器用抽头就行了,电动机怎么处理?

回来测量,线圈不通,那就连拆带修一起来

1.前网罩没了,不知道前网罩上带不带被动旋转轮?
2
3.2017年的产品,“设计寿命8年”
4
5.这个白色塑料齿轮就是负责360度摇头的
6.“这个3D”是不是指的360°摇头?
7.控制旋钮
8.这个温度保险坏了,直接用漆包线短路处理了
9.一看就是纯铜线圈的
10.后轴挡
11.接头很多
12
13启动电容,CBB61,好像是国内型号标志?
14电机made in china
风扇机身标签生产日期2017,电动机生产日期2018,难不成地球的“时区”改成“年区”了?

结束语,中国产电机,标志是220v电压,我“修好”以后用一分钟,电机硅钢片就比较热了,看来还是用在100v上比较稳妥。
那用在日本100v电源转速是不是会减小?转速少多少?
电机上输出功率3.1w也是不明白.
还有看标签,电压相差一倍多为何功率相差还不到10%?
请熟悉这方面的坛友给科个普。谢谢

网友:
五块钱,物有所值啊

网友:
电机确实挺有意思的

网友:
摇头有意思

楼主:
确实摇头很有意思。它360°摇头不是常见落地扇那种纯粹的左右旋转,因为它的轴不是上下垂直的,跟地球的自转轴类似,大概就是标签是说得那个所谓的“3D首振”,“首”就是头啊,这个“振”是摇动的意思吗?

网友:
买个220转110变压器呗

网友A:
无刷电机的风扇的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滚珠轴承还不错。

网友:
5元买个电子垃圾,最终还是吃灰的命

网友:
串个合适的电容应该可以接在220v的插座上

网友:
能用上的话还不错,铜芯电机的。

网友:
原电机有可能烧了换成现在这个,结果这个自带的温度保险受不了高温煎熬,牺牲自我保存了电机绕组毫发无损!

网友:
开关和我上次拆的塔扇一样,

网友:
喜欢研究的可以动动脑筋,吃灰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还是铜线电机。

网友:
130度温度保险,几块钱十个

网友:
电机输入功率40w,输出轴功率3.1W,效率不到10%?

网友:
明显就是山寨货,输入40W输出3.1W,用手都可以捏住吧。搜了一下马云家,还卖得死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的风扇的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是异步电机,绕组看着像风扇无刷电机。头次见到效率不到百分之10电容分相。以前是短路环罩极电机,没有电容失效问题,缺点效率太低。

网友:
是不是那种全方位的摇头啊,,想买一个360度摇头的,但是刚买了天吗,就延后到明年 天气热才买了,要不然就是找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