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牙刷改小打磨机

楼主(2023-07-16):
电动牙刷坏了,就拿来盖一个打磨机,同心度还不错

网友:
厉害我有欧勒比的电池不行了都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A:
牙刷电路板驱动电机?

网友:
到坛子里真是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各种改装。

网友:
装的那个头是什么头,不像钻头呀。

楼主:
电动牙刷的充电部分是好的,还用原来的电路板

网友:
好得好,值得学习

楼主:
电路板没动,去充电部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刷电路板驱动电机?

电路板还是用原来的电路板,充电功能是好的

网友:
好创意,变废为宝!

网友:
这种能改成电动螺丝刀么。

网友:
超声波震动电机怎么改?

网友B:
换电机了吗?

网友:
这种传统电机的改造一下还是不错的创意。

网友:
声波牙刷不知道改了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了吗?

把震动电机换成180强磁电机

网友:
创意好,可能功率小了些,

网友:
这牙刷是1.5V的吧?改完是不是只能打磨塑料之类的软东西?

网友:
能否发个详细教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