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坛友们,一个885电机的参数

楼主(2023-07-16):
这是一个高枝锯的电机,烧了,只知道是885电机,其它参数(转速等)不知道,钢印看不懂,向坛友们求助

网友A:
885直流电机:
1.885电机的外形尺寸为8mm x 8.5mm x 20mm。
2.885电机的空载转速一般在11000-13000转/分钟之间。
3.885电机的最大扭矩一般在0.12-0.18N.m之间。
4.885电机一般适用于3-12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5直流电机:
1.885电机的外形尺寸为8mm x 8.5mm x 20mm。
2.885电机的空载转速一般在11000-13000转/分钟之 ...

这个电机21v的,以前用5串2并锂电供电

网友B:
自己重新绕吧。我现在已经绕两个了。一个无刷的,一个有刷的。都是高压改低压,你这个直接拆看下多粗的线,然后多少圈,跨几个。自己绕吧。拆变压器铜丝

网友C:
换这种电机最难的是齿拉不下来

网友:
电机个头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这种电机最难的是齿拉不下来

需要拉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重新绕吧。我现在已经绕两个了。一个无刷的,一个有刷的。都是高压改低压,你这个直接拆看下多粗的线, ...

难度太大,重新绕

网友:
自己重新绕动平衡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重新绕吧。我现在已经绕两个了。一个无刷的,一个有刷的。都是高压改低压,你这个直接拆看下多粗的线, ...

无刷直接重绕就行,但有刷手工重绕后做不了动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885直流电机:
1.885电机的外形尺寸为8mm x 8.5mm x 20mm。
2.885电机的空载转速一般在11000-13000转/分钟之 ...

看照片外形明显不止8mm啊,有人的手指头在那比着呢,你这哪里来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外形明显不止8mm啊,有人的手指头在那比着呢,你这哪里来的参数? ...

估计坛友度娘来的

网友:
我搞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换这种电机最难的是齿拉不下来

有专用的小拉马

网友B:
反正都坏了。怕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专用的小拉马

得看中间有空没。有空好说。没空可以直接扔了,要是一体的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直接重绕就行,但有刷手工重绕后做不了动平衡

能转就行。我都是硬塞的。口拿竹签削薄了封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都坏了。怕什么

碳刷和炭刷架都干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