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柏鼠标 收破烂

楼主(2023-07-16):
收破烂收没有盖板,适配器在。现在鼠标都那么简单?

网友:
下图那种文件夹,塑料大概是1mm厚,有一定强度韧性也好,用刀刻用剪刀剪都可以,我经常用来做小东西,电池盖板也做了好几个,要弯折的话像电池盖板的小卡子只要用香烟靠近烤软就能弯,折缝长的话就把折缝和桌子边对齐,用小喷枪来回烤一下用手压弯就行,想要弯的直一点漂亮一些就用钩刀划一刀再弯,很方便

网友:
内容重复了,删了

网友:
现在低端鼠标都挺简单,集成度高了。

网友:
想办法做隔盖板,胶带纸贴一下固定即可使用。

网友:
雷柏鼠标做工相对还不错

网友:
算可以了,电池还用了接插件,不是直接焊在主板上!

网友:
上游产品进步了,下游简单了。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结构好简单啊

网友:
很少拆这东东,不明白为啥有的很便宜有的很贵。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雷柏的鼠标不知道怎么样,键盘用过没好感。

网友:
只能说明现在集成度比以前高

网友:
雷柏的,不错啊。

网友:
雷柏低端鼠标很垃圾的,微动特别爱坏,办公使用寿命最多1年。
鼠标这玩意,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用多了自然可以体验出来。
推荐的LOGI M585这个型号,非常好用,办公神器。

网友:
我的1030接收器没了,配个不划算,废了

网友:
现在集成度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