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帮忙看下苹果11手机拍视频,这个字的倒影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3-07-16):
我用的是苹果11 手机。今天在广场拍视频突然看见这样现象 。不知道这是如何产生的字的倒影。现实种没有这个反向的字 。只有用手机拍摄时候才有

楼主:
还有那个尚志 没有那  只有文化广场。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iPhone镜头 鬼影

网友:
多层镜头造成的,

网友:
尝试用大清光学解释这现象。 镜头的原理就是屈光,把物的实像给透射到 CMOS/CCD 上完事,因而镜头大致相当于凸透镜。

如果,左侧 (a) 为正常成像,景物 (0) 经过凸透镜 L 屈光以后,产生了实像 (1),在此处放置 CMOS/CCD 传感器就能出照片。

右侧 (b) 为鬼影状态,镜头前引入了一片平光镜 M2(传说的蓝宝石)。景物 (0) 经过 M2-L 系统屈光后,仍然产生了实像 (1),与普通拍照无异。
然而传感器 M1 太光洁,自身反光使得光线沿原路返回(图中橙色、紫色路径),再经过 L 屈光应在 (0) 处产生一个与原景物完全重叠的实像 (2);
此时蓝宝石 M2 发威,将大部分经过 M1-L 的光线再次反射,于是上述像 (2) 位置更新为 (2'),大小与原景物一致;
但 (2') 的成像光线再次经过 L 屈光,进而使得 (2') 也成为虚像,最终得到实像 (3).

总结一下
正常成像:(0) - L屈光 - (1)
鬼影成像:(0) - M2直通 - L屈光 - (1) - M1反射 - L屈光 - M2反射 - L屈光 - (3)

从光路上看,实像 (3) 与 实像 (1) 都位于传感器一侧,大小不定,方向相反。 iPhone 拍到的鬼影大概率就是 (3) .

网友:
我的是苹果12,拍照片偶尔也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