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尖表笔

楼主(2023-07-16):
拼夕夕 两三块钱的表笔 有大佬买过吗?用的怎么样?我的UT136B不配太贵的表笔

网友:
两三块钱你到厂家都买不出来,10块钱的硅胶线笔。可以考虑。

网友A:
不锈钢特尖硅胶线表笔

网友:
可以买个10来块的硅胶线表笔吧。或者自己买配件DIY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特尖硅胶线表笔

20块钱那款?

网友:
几元钱的就几根铜丝,比较容易断吧,实际用感觉还行,特别是不测电流的话应该没什么区别,但真的比标配的尖很多

网友:
我买的华谊原厂那种硅胶线特尖表笔,十来元一条,还可以

网友:
有條件,建議買配件diy 表筆,市面20塊錢以下沒有什麼好表筆,起碼要35塊錢才有好貨

网友:
便宜没好的,我的表笔比万用表贵。

网友:
可以看看那种硅胶线特尖表笔

网友:
20元左右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