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60-12开关电源拆电阻降待机功耗

楼主(2023-07-16):
      听说拆电阻可能降待机功耗,试试就试试,拆贵的拆不起,拆了也装不回。用5.8的电源当炮灰吧。

     拆完这样,板子比壳大,厂家装配技术可以,大家勿念。

    拆了负载电阻后上电测待机结果如图,确实小了

然后上负载,待机和低功耗状态都是这样,抽风也

对比下正仿纹波噪声吧,空载上正下仿

载满

然后最重要电磁辐射emi,定性。上正下仿,正品是b级认证,可民用.这个仿品,。。

这很强势用不起,以人为本嘛.

网友:
刚拆完,看来又要焊回去了电阻没扔

网友:
这个其实不是抽风,这个是ob系列的突发模式,空载为了节能pwm工作在间歇模式,类似于一些新方案的跳频模式,但是效果略差。如果设计参数不匹配,例如辅助供电空载设置不合理就会出现空载小幅跳动的问题,2263推荐30w以内,60w会造成不匹配,正常情况去掉电阻不会发生波动的。12v大于20ma就会脱离这个状态,不会出现轻载也轻微跳的问题。这个电源12v版本其实不用改待机功耗也是问题不大的,24v就有必要改了,24v版本将原电阻改成4-5k就可以脱离突发模式且无任何不良,待机功耗降低大约1半儿~

网友:
这个不改也没大影响,使用这样的电源基本不会空载的。

而且即使是空载,也不会长时间处于空载状态,改与不改对耗电也没多少影响。

网友:
没看出来拆了哪个电阻啊?
板子不是这个盒子里的吧?

网友A:
拆的内置负载电阻?

网友:
板子不是这个盒子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内置负载电阻?

对,就这辐射强度,没兴趣再弄了。

网友:
要cp8102的上位机软件,私信我邮箱,发给你。

网友B:
密码201101。帮助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码201101。帮助里有!

帮助里没发现,谢谢道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