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自制转速表和霍尔探头

楼主(2023-07-16):
工作需要用到转速表。不想买成品,想自制。
在试验板上试制成功了,昨晚已经画板做一个专用PCB板,已经发去嘉立创打版。
今晚自制了霍尔探头。

试验板上已经测试成功的转速表

这个转速表用的探头是霍尔元件AH3144E,  为了实用,需要把它封装起来。
电源脚焊上一个104电容,端子排线是立创买的,线不够长,加长了10CM。焊好后用直径10mm的PU管套上

跟着灌上玻璃胶。玻璃胶干了就能用了

网友A:
注意 有的玻璃胶是导电的

网友B:
代码可以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可以分享吗?

迟一段时间吧,待正式板调试好能用,到时发上一个完整的电路和程序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 有的玻璃胶是导电的

大部分是不导电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省钱省事。。。

网友:
那个磁盘是nsns这样分布的吗?

网友C:
可以测多高的转速

网友D:
STC免费的教学视频,每周除了直播互动外,还有视频回放!!!
时间赶不上的也不要担心,可以去STC论坛看回放,
到论坛发表有价值的学习感悟,有实验箱免费送!

网友E:
要在电机轴上装个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在电机轴上装个磁铁?

是这回事,磁铁粘上去,再缠1圈胶布就可以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多高的转速

我电路和程序上设计是最高9999转/每分钟。实际要看霍尔元件的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免费的教学视频,每周除了直播互动外,还有视频回放!!!
时间赶不上的也不要担心,可以去STC论坛看回 ...

我1楼那个试验板就是用你家的STC32G8K64.  正式版用的是STC8K1G17或STC8H1K08(PCB板上对P5.5/VREF脚  有几个焊盘做选择),

测转速的功能已经完成;还想增加时钟和温度计功能,程序还未调试好,  调试好后发上来分享。  请多多关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楼那个试验板就是用你家的STC32G8K64.  正式版用的是STC8K1G17或STC8H1K08(PCB板上对P5.5/VREF脚  有 ...

期待您新的开源项目

网友:
调试好后请发上来分享分享。

网友F(2023-08-31):
引用 楼主:
是这回事,磁铁粘上去,再缠1圈胶布就可以测试了

会影响电机动平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影响电机动平衡吗

肯定会影响的啦~

网友:
前几年DIY小车床,转速检测就是这么弄的,霍尔+小磁片。

网友(2023-10-09):
光栅红外对射是不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