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C供电的板载J3160的联想主板,这几个电流正常吗

楼主(2023-07-17):
用的实测电压19.5V的电源
没有接 硬盘 显示器 键盘,只有一条8G内存,通过网络启动linux后什么也不干的情况下电流是 0.285A, 加满CPU负载后电流是0.400A
通过命令 echo mem > /sys/power/state 挂起到内存后电流是 0.029A
彻底关机后电流是 0.017A, 感觉这个电流有点大

关键是开机后什么也不干的情况下电源附近的电感发烫,有50多度,室温30度。
其它几个电感则一点温度也没有。

请教这个情况正常吗,谢谢

网友A:
开了省电模式或者远程唤醒吧,BIOS里设置下看看呗。不过这种低功耗板这点电无所谓了吧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关机的电流是有些大

网友B:
电源空载功耗多少?

网友:
低功耗板这点电无所谓了吧

网友:
你说的这个电感不正常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C:
这主板设计供电电压是19v吗,看到电感旁边的电容是16v,年不清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D:
这种不是用12v电源就可以么,为啥要用19v  我用的12v的  没测过多少瓦,回家测测。

网友E:
感觉很小了啊,这还算大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标准台式机的待机功耗也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省电模式或者远程唤醒吧,BIOS里设置下看看呗。不过这种低功耗板这点电无所谓了吧 ...

确实没有省电 并开启了远程唤醒
开启省电模式后自动关掉了远程唤醒 ,再测关机电流是 0.004A, 感觉挂着电池的话电流还是有点大,打算挂着5节锂电池当UPS或者供电。

网友F:
似乎电感使用会有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空载功耗多少?

没有功率计, 只是把万用表串入电源后面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设计供电电压是19v吗,看到电感旁边的电容是16v,年不清是输入还是输出 ...

是标准的联想 thinkpad方形插口, 这种电源都是19.5V/20V吧, 卖家也说是20V
那个16V耐压的电容关机时没电压,开机后上面的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是用12v电源就可以么,为啥要用19v  我用的12v的  没测过多少瓦,回家测测。 ...

可能12V也行,等会我测试下呢
不过在接19V的情况下,那个发热电感旁边的电容上面的电压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很小了啊,这还算大吗

手贱 摸了下电感感觉烫手,所以问问大家是不是正常,初步怀疑电感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似乎电感使用会有温升

说电感温升40度内正常, 这个温度倒也算正常。
但是相比这点功耗也有这么大的升温就有点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