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atp SM2246en 的msata板子开卡一直卡在pretest

楼主(2023-07-17):
求助,atp SM2246en 的msata板子开卡一直卡在pretest,参照另一个坛友的帖子的跳线,四贴1efl,无法开卡,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补充内容 (2024-4-28 18:54):
问题解决:是ce跳线的问题,手里没有小电阻了,别的板子上随便拆了几个,阻值不等,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全换成0k,解决。

网友A:
清空一下颗粒试试。或者先用46XT的开看看

网友:
我也不知道,楼下回答

网友:
工具换几个试试吧

网友:
玩不来这个,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试一下清空颗粒再开

网友B:
设置图看看?可以定容设置较小容量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图看看?可以定容设置较小容量开试试

跟容量没关系,同样的颗粒,在江波龙板子上正常开1024,颗粒是写入仅几十个pe的好盘拆的,肯定没问题。我怀疑是板子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空一下颗粒试试。或者先用46XT的开看看

不是清空的问题,把颗粒拆下来在江波龙的板子上直接开,就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四贴1efl 1tT,缓存换成1T的吗?

网友:
4贴8CE单数跳线都得上,还有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