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混凝土车散热风扇

楼主(2023-07-17):
有两个拆坏一个

网友A:
自己重新绕个线。

网友:
线圈烧坏了吗?

网友:
这个买个也不贵,修车的那找找看

网友:
有刷电机不耐用

网友:
电机可是铜线的。

网友:
可惜了,这个可以制作一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重新绕个线。

这个一般人还真干不了

网友:
看着工艺还行啊,难道是轴承卡死了。。。
这种电机不转动的话,是几乎都会烧掉的。。。

网友:
这种车上用的一般都是铜线的吧?

网友:
看着转子好像没烧

网友:
这个还很少人拆

网友:
线圈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重新绕个线。

估计工钱能买一个新的

网友:
铜线比较多!

网友:
这个电机居然4个电刷

楼主:
有个是好的没有拆。坏的拆了

网友:
有刷电机力道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