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螺丝口磨秃了,螺丝批的头打滑,其实加点502胶的确可以。加大表面摩擦

楼主(2023-07-17):
螺丝口磨秃了,螺丝批的头打滑,其实加点502胶的确可以。

加点502胶,主要是为了加大表面摩擦,并不是靠把螺丝和头子沾牢。

就如同钻头,加点酱油,才好钻不锈钢一样。

所以,这个表面摩擦力,微观的才是重要啊

网友:
螺丝刀头可以重新打磨的,先退火,然后用锉刀或砂轮机,铣床修磨,再用錾子敲上防滑纹,然后热处理。

网友:
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
有道理,下次试试

网友:
下回可以试试

网友:
就如同钻头,加点酱油,才好钻不锈钢一样。这个是真的?

网友:
思路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A:
的确是这样的,加点沙子、盐这些在螺丝槽里,压紧螺丝刀在拧就是增加摩擦力。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下次有拧不下的螺丝试下
话说自己热处理会不会把螺丝刀柄废了

网友:
螺丝头上用锉刀划划啊

网友:
下回试试

网友:
点502,如果还没有粘牢就加力?好像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这样的,加点沙子、盐这些在螺丝槽里,压紧螺丝刀在拧就是增加摩擦力。 ...

是啊,如果金属表面很光滑,实际上摩擦力很小,

实际上很多人误会了,以为502胶是必须把两者粘起来

网友:
这办法是痴人技巧

网友:
多少有点作用

网友:
点那么点502能受力吗???

网友:
螺丝口磨秃了加点502胶,估计作用不大,无法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