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还值得拼装的主机吗?

楼主(2023-07-17):
电脑太久了,想换一台新主机。

直接买品牌主机好还是装机配置来得实惠。
使用需求,影音办公软件、PCB画图软件。基本如此。

网友:
如果你觉得老的机箱电源都可以用,肯定拼装
钱多了就是看不顺眼,那就新的吧

网友:
怎么没有,多任务老机器吃力

网友:
如果预算够的话个人觉得买个品牌主机也不错而且机箱还比较小巧,因为现在组装一线主板贵了很多。

网友:
拼装可以重复利用老设备,实惠些

网友:
如果是你说的这一些对电脑的普通需求,基本上增大内存,更换机械硬盘为SSD硬盘就有明显的提升,没有必要整机换新,

网友:
自己动手能力强、肯学习的话,那毫无疑问自己组装性价比高于买品牌机;如果电脑小白且学习能力一般的,那就肯定品牌机好!

网友:
先说一下原来是什么配置,说不定只需要升级一下。
另外,买品牌机还是组装机,取决在你自己的动手能力或者时间精力。
如果喜欢自己查资料,选购配件,再安装系统,并享受其中的乐趣,就说明你适合DIY。
如果你不想花时间做这些事,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关注。或者只是想要一个能用的工具,并不关心它的内部构造。那就请购买整机,省时省力,还有售后服务。

网友:
品牌机的下限可比你相像的低多了

网友:
你能这样问,说明在你适合买品牌机

网友:
品牌机还是很好用的,只不过要注意相关的售后服务条款,以及相关的套装软件使用。

网友:
买个两手工作站就好了,就是费电

网友:
在旧原装电脑机箱上,购主板,CPU。内存,M2硬盘,,根据自己的需要,组装性价比高,个性化强,

网友:
钱多人不会,上品牌机;钱少懂装机,上组装;钱少不懂,花钱雇人装,上组装。

网友:
看你对硬件是否了解,否则还是上品牌机把,当然性价比一般,但省心。

网友:
同等价位是不是组装机配置高些,品牌机售后好些。

网友:
还是用新平台更有效率一些 毕竟配件也会老化隐形的一些状况会增多

网友:
第一是预算 第二是你手里的配件有没有 在考虑是品牌还是组装

网友:
不玩游戏,还是品牌机省心。

网友:
既然你这样问了,就买品牌机吧,挑个大牌子的就行,最好质保能超过三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