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块5包邮的国际电工明装15孔一体插座拆解,拆东墙把它改成带开关的排插!

楼主(2023-07-17):
撸开关插座多,推送来一个明装15孔一体插座,2块5还包邮,用红包后不到2个大洋
一样的包装,25mm超薄型

背面,型式和那五孔的差不多

开壳了,这个两孔也是老国标的,兼容圆头

拆掉中壳

现在都是铜条的了

金属件都抖出来

插座夹片位置都有油,加工残留还是方便插入?

厚度还是0.4

底壳,就是薄了点

全家福

撸它的原因就是看能不能改排插
看结构独立开关不好装,但这个位置装个总开关还是可以的
方案是进线朝左、开关朝右,方便用在电视柜功放格控制全部电源

小电磨开槽,开关卡入

如果开关是白色的就更漂亮了

顺便给面板开孔,这次没失败了

没找到合适的电源线,就拿这个便宜来拆吧,1米线足够了

这个圆插座比新撸的明装插座还差点

开个电源线槽,旁边的出线孔位得加强一下

电源线卡入的样子

补上线的样子

扣上盖子,是不是很合适

测下市电,有点偏高哈

电源指示灯就不要了,反正外接设备上都会有灯的,省0.3W也能多吃片肉呀

网友:
翻身变插排厉害囊

网友A:
用6A的 KCD1开关来控制插座,也是太危险了吧!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像APC贝尔金那样用10A过载保护开关。过流跳闸,自恢复,带灯。常见的是红灯,小米定制的白灯版比较难找。
或者用10A的KCD3开关啊。

网友:
发个地址,我们也撸一个!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黄铜,不是那么的好

网友:
一体型铜片不错,还是明装插座固定墙面上使用比较好

网友:
需要弹性夹持的地方需要铜件有弹性,最好是磷青铜,这个一体黄铜,没弹性时间长了会·和插头接触不好。功率大了会发热

网友:
这样搞的话短板就是开关上了。

网友:
改得好,更好用了

网友:
不错做工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A的 KCD1开关来控制插座,也是太危险了吧!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像APC贝尔金那样用10A过载保护开关。过流 ...

谢谢提醒!主要是体积受限,另外这个“排插”也只用在控制电视、机顶盒、充电器这些上面,总功率几百W,6A够了

大功率电器外接还是会用玛雅、小米这类排插

网友:
这么长当拖板用吗

网友:
元首撸插座算是撸出了境界,啥都能改,啥都要改,就是图个乐

网友:
包装的挺好看

网友:
这插座真大!

网友:
元首:0.3W也能多吃片肉?

网友:
看着还行吧

网友:
这个本是固定在墙上用的,外壳有点脆也有点薄,当移动插座用怕摔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