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电动车外加个电压表

楼主(2023-07-17):
小小锂电车已使用6年,电池依然坚挺,原来2A的充电器我给改成了3A,这样小区充电桩充上6毛钱的电,老婆上下班足足可以跑一星期,但这个车一直有个问题,锂电电瓶一旦电压下降到电瓶保护板输出低截止电压,它马上就断电了,就得脚蹬着走。灯那儿虽然有个四LED指示灯,但这个指示灯形同虚设,它是为铅酸设计的,用在锂电从4灯变成3灯时,可能就已经坚持不了1公里了。再者这个LED灯位置不合理,骑行时不专门去看是看不到的,要想方便看,灯得朝天上照……就因为这样,还为共享电动做了好几次贡献(有着急事时,没电了只能把自己的电动放下,骑个共享电动继续走,扫码一次2元起步,钱不多,但不爽)

正好最近有点闲时间,网上4元包邮买回一个2线防水电压表头,
给它装上去。

这个表原设计是开孔安装,我这个电动车灯上找不到合适的开孔位置,便自制个支架
支架原料来自一段旧线槽,这个线槽的好处是,铁皮厚度正好,镀锌,直角标准。

角磨机,铁锤上场,最后成型

夹器是另一电车改大灯时附带的,没用上,用到这车上正好,漆是用的三年前买的一罐假三和漆,喷出来全是泡泡,用在这里仅做防锈,6年的车了,也不讲究那么多美观了。
拆车灯,结构简单,随便找了一根黑线,和电门锁那一量电压,正好等于电瓶电压

破皮接线,胶带缠一下

最终安装效果。夹具夹在车把立管向前弯的那一段上,粗细正好,角度也适合。

这样可以随时监控电压,试出它的最低截止电压就可以不用半路没电了。

网友:
不错,这电池是几串几并的?

网友A:
屏缝还是会漏水,拆开灌705,泡水都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缝还是会漏水,拆开灌705,泡水都不怕

谢谢提醒,这个表头本身就是防水表头,屏幕那儿的透光塑料和后壳是一体的,没有缝

网友:
自己改的锂电吗

网友B:
私自改装电动车,罚款200!

网友:
这样不防水弄个小点的表装仪表盘里

网友:
锂电池就是这么个缺点,到了放电截止电压立马停止输出,路上的铅酸快充还不能用,很无奈。

网友C:
很多锂电本身的电量指示也不准,都是第一格跑天下,第二格跑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锂电本身的电量指示也不准,都是第一格跑天下,第二格跑趴下 ...

大部分显示都是基于铅酸电池设计的

网友D:
电池电量管理芯片检测到电池低压低于设定值(一般是3.3V就会截止输出)。大电流放电到3.3V会缓慢回升到3.5V,小电流则不会,但是芯片它不会分,一刀切全关了。

网友E:
买一个带电压表的转把更简单美观还有很方的防水。

网友:
这个表装的好,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私自改装电动车,罚款200!

电瓶我拿走,车给你了

网友:
外置的,很容易被破坏哦

网友:
电压表比起指示灯方便,简单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量管理芯片检测到电池低压低于设定值(一般是3.3V就会截止输出)。大电流放电到3.3V会缓慢回升到3.5V ...

我老婆的五羊电动车,原配是48V铅酸的,换成14串58.4V锂电,原电量指示不能识别,满格都都会趴下,实测50V左右就开不动了——换句话说,3.5V就不行了,这个国信电池够保守的。其实我觉得吧,截止输出电压低到3V才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带电压表的转把更简单美观还有很方的防水。

要是雨天穿着雨披还怎么看转把?

茶也早就有加电压表之意  也是因为选不好位置尚未开工
而之所以想加装  就是为了解决雨天时想看电压的问题,虽然原车是有仪表的

网友:
我也加装了。锂电池的,看电压不太准、仅参考。还是库仑计精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