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有关网页广告屏蔽

楼主(2023-07-17):
好看视频,额头通栏,占用屏幕空间,如何屏蔽?
https://haokan.baidu.com/v?vid=2522975094673750550&

Adblock、AdGuard 选择元素后,都未能摘清。

以下规则,文字、图片清除,留下通栏白板:
haokan.baidu.com###rooot > div.pagebase.pagebase-fullmain:first-child > div.pagebase-right.pagebase-right-fullmain:last-child > div.pagebase-right-top:first-child > div.pagebase-right-top-content > div.pagebase-top

以下规则,全屏白板:
haokan.baidu.com###rooot > div.pagebase.pagebase-fullmain:first-child > div.pagebase-right.pagebase-right-fullmain:last-child

求 好看视频,额头通栏 屏蔽规则。(通用的,不只是单独这一个视频)

网友:
我觉得白板是最好的结果了,可能有些东西指定了固定高度。

网友:
是我选中这个东西干的,但不知道怎么屏蔽

网友:
广告无处不在

网友A:
试试这个软件,我用的是360安全浏览器,Chrome也有这个软件

网友B:
这种不算广告把,我觉得不影响浏览的广告无所谓。你把所有广告跟推流都关了公司挣不到钱把广告插在视频中间岂不更恶心。在就你看着小说相隔几百字加几十字的广告词语不得。留条活路都好,现在主流屏蔽广告插件都只屏蔽影响浏览的广告当然也可以设置去除所有广告。

网友:
不影响观看就好,能过就过,逼急了我就不看。

网友:
uBlock Origin 1.44.2

! 2023-07-16 https://haokan.baidu.com
haokan.baidu.com##.pagebase-top
haokan.baidu.com##.pagebase-right-top-content
haokan.baidu.com##.pagebase-right-top

白板高度还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软件,我用的是360安全浏览器,Chrome也有这个软件

不是全景截图。
你这个白板也留下了吧? 看看全景截图,尤其是向下滚动1/3屏,看看通栏是不是还跟随?

PLUS我也用过,同Adblock、AdGuard

楼主:
您这个成功了没?

还是说:还是留有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算广告把,我觉得不影响浏览的广告无所谓。你把所有广告跟推流都关了公司挣不到钱把广告插在视频中间 ...

百度、新浪、163、贴吧 …… ,各种文章的通栏,都能去除。

唯独这个 好看视频,还没找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