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天气太热,用了五六年的iwatch无线充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3-07-17):
从四代用过来的,线都烂了,最近天气太热,先是充电充一会儿停一会儿,昨天再也充不了电了。

插充电头上显示1.1A的电流,几秒后电流变为零。
今天想拆开修修,发现根本没有可能完整的拆出来,风枪200度吹也能以完整的拿出来线路板,全是胶。

网友A:
我的飞利浦牙刷充电器里面也都是胶,根本修不了!

网友:
这玩意生产出来,就没打算让你修

网友:
就是一般电磁感应耦合充电

网友:
该消费升级

网友:
有完整线圈可以卖铜了,我的手机拆开那个充电线圈像是黑色墨迹(甭想卖铜了),都被胶条扯坏了一些,现在充电好像很慢,

网友:
这属于是完全没法修了,坏了就得换

网友:
国产的便宜,有些会断续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利浦牙刷充电器里面也都是胶,根本修不了!

而且一年出外肯定坏

网友:
灌胶是为了防潮吗?

网友:
无线充除了方便一点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全是胶就没打算让维修,直接换新

网友:
这灌胶的工艺,修比买新的还费钱。

网友:
苹果设计的寿命已到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回收这个的,感觉都没有回收价值啊

网友:
灌胶防水,也会保温,增加了损坏的几率。

这是耐用品变成了消费品

网友:
全是胶就没打算让维修

网友:
灌胶之后没法修了,智能花钱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