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hp cd-writer cd4e series 惠普cd刻录机

楼主(2023-07-17):
得一台hp  cd-writer  cd4e  series  惠普的cd刻录机,电源接口特殊,拆了加电 能转,要有驱动,找遍惠普官网没有Win10的驱动,就是没有只好作罢,拆了看看感觉就是IDE接口的改USB了。

电源接口特殊,改了12V+5V的,还留有IDE接口的焊盘

开仓的电磁铁

开仓按键和仓门的开和关的检测微动开关

网友:
相当老的产品了,光头应该已经老化了吧

楼主:
应该没什么用,光盘放入有反应。只是好奇怎么没有音频输出的接口,要不还能当CD用用。

网友:
小日本当年的芯片厉害

网友:
如果能引出音频接口就可以听cd了

网友A(2023-08-17):
USB光驱是不需要驱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光驱是不需要驱动的呀。

这款要驱动的,不是即插即用

网友:
与其想办法用到win10上,还不如把顶盖重新喷好漆,然后改Type-C供电,整机变成一个CD播放器,反而别致。

网友B:
win10 好像跟以前的windows 内核不一样了。 好多老外设无法再沿用过去的驱动,不会是刻意为之吧。

我这有个彩色激光打印机还挺好使的,从winNT4 开始那个驱动就一直能用到win7 ,一台打印机送走了4台电脑。又换电脑了是Win10就彻底没招了。老打印机用完最后一个碳粉彻底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 好像跟以前的windows 内核不一样了。 好多老外设无法再沿用过去的驱动,不会是刻意为之吧。

我这有 ...

是呀,hp的网站只提供xp的驱动,为他还要装xp系统,还是算了,不折腾了。

网友:
小东洋当年的东西质量是真的没话说

楼主(2024-04-21):
有位老哥要xp的驱动,可以去hp的网站下载,我家元不足,不能回复短息。

网友:
老货做工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