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杰诺吸尘器电池包

楼主(2023-07-17):
上个月买的吸尘器,也是选了好长时间,到手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吧
品牌上本来想买小米的,799感觉有点贵,还有一些杂牌,300多的都不是无刷电机,
后来选择个专业生产工业吸尘器的品牌,这个牌子也没听说过,只不过看了他们店铺
好多工业吸尘器,型号比较多,感觉能比杂牌靠谱一些吧。

电池接口与我之前买的电动扳手接口一样,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单电池选项

但是他们这个可拆卸电池必须得拆下来才能充电,很麻烦,所以又联系商家,买了一个备用电池
后悔不如直接买双电池的

单独买电池就又贵了不少,花了120元,本来两种差价是90元,算是多花了30元
618的券抵消了 3.0Ah,3000mAh,与电池实际容量相符

小充电器,充电电流不大,也不怎么发热

螺丝是内六角的,还好有数码之家组合套装,让我每个月都不尴尬

四个螺丝,很好拆,拧的也都不紧

电路板与元器件都包胶了,都打磨过了

多花了钱了,感觉就是不一样

电池容量单节1500,我印象里的18650都是2000打底啊

10个电池,应该是5串,一并,18.5

这个是原来电动扳手的电池,接口一样,也确实能放在吸尘器上用

但是电池容量太小,一会就没电,而且这个电池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漏电

我那个电动螺丝刀充完电,能用很长时间,这个电池包我充完放着,隔两个月就没电了
电动螺丝刀两个月不充,电量还很足

这个板子看起来也可以呀,哪里漏电呢

两个电池包拿着质感完全不一样,还是贵的那个好,手感比较圆润。

说一下这个吸尘器吧,买回来没用几次,我主要用途是吸床,发现这种手持无线的,拿起来有点重,用一会就很累
还是吸地是它的主要用途,还有吸力也不需要太纠结,床上的灰尘不需要多大吸力就能吸,大吸力主要针对大颗粒物
那么多大颗粒杂物,我还是会先用扫帚打扫一下再吸。
所以如果只用单独用来吸床,吸沙发,我建议就买车载或者小型手持的就够用。当然,电机一定要选择无刷的,有刷的噪音太大
这是我用低挡,吸了我刚打扫完的床与沙发,好多灰尘还有毛毛,这个尘杯密封不是很好,下面那个灰色的环实际是灰尘堆积出来的

还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电池有多少种接口,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我的电动螺丝刀电池与电动扳手电池外形差不多,但是那个接口就比较窄,不能通用,还是说
接口大小是根据电池电压决定的?
还有就是我用万用表测量接口那里的电压,测量不出来,里面是有什么隔离电路吗?

楼主:
后来算一下,这个全下来也到750元了,之前有个青象的品牌,看着也很高大尚,说是专门做出口的,关注了一段时间,没货了

网友:
2023年4 月的。

网友A:
设计师要拖出来打一顿,居然充个电还要拆机?

网友:
电池包有牧田款,  大艺款  大有款  得伟款 各种款。。。。。。   有多少种品牌基本就有多少款。

网友B:
你这是牧田款接口,楼主电充满能用多久?

网友:
工业级要比家用的耐用吧

网友C:
750¥为啥不买戴森呢。。。。。。。

网友:
现在电动工具流行这样的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师要拖出来打一顿,居然充个电还要拆机?

就是稍微有点麻烦,本来吸尘器就占地方,不用的时候挂在那里充电就可以,这个没有电量指示,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电,电池拿出来单独充,就多出来个充电器,还得给充电器找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牧田款接口,楼主电充满能用多久?

没注意用多久,介绍说低档60分钟,高档25分钟,目前只用低功率,吸了4次床,两次沙发,还没充电
估计也跟电动车续航能到70%可能就不错了,我还发现那些外围设备,比如除螨刷与扫地刷都是独立的电机,用这些外设可能续航还会减少,对与我来说够用,我不用它扫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0¥为啥不买戴森呢。。。。。。。

能买个戴森的电池

网友:
无线的使用很方便。

网友:
一般做工,好在可替换性较好

网友:
电池和威克士的20V差不多。
威克士的锂电钻,我插上电池放了一年都还有2格电,实在没什么漏电电流。

网友:
电池容量小气,充电器更小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买个戴森的电池

我没说买全新的,哈哈,现在咸鱼二手,V6一张毛爷爷全套,三张能拿下V8,爽爽爽

网友:
我用有线的,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稍微有点麻烦,本来吸尘器就占地方,不用的时候挂在那里充电就可以,这个没有电量指示,不知道什么时 ...

国产的设计还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