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普通的usb电流计,用小米快充上为何显示7.5v?

楼主(2023-07-17):
我看小米快充(20w))根本不支持7.5v ,快充上标识是 5v-9v-10v

楼主:
大概明白了,usb电压计最大只能显示7.5v

网友:
如果是QC3.0以上的快充协议,充电电压是波动的,以下内容摘自网络。

网友:
哈哈,你的和我的一样,最高只显示7.5V,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你这个最高只能显示到7.5V,买一个好一点的就不会这样了,这是我买的,为了避免遇到问题,我买的还是好一点的那种,电压电流双显,方便使用

网友:
买个睿登AT34,彩屏的,量程大

网友:
所以这种USB电流计是用来测电流,电压测不了多大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