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发个头灯,改造山力士牧野头灯,换高显色LED

楼主(2023-07-17):
最近玩夜钓头灯,给大家看一下山力士的做工,我自己给换了灯珠,主灯:SST20   4000K显色RA95,副灯:首尔3030贴片  3300K,换上效果非常满意,上图。

楼主:
换好以后在河边试了下,明显通透多了,受够了6000K那种刺眼的白,还是低色温舒服,拍了几朵河边小花,高显色果然不是吹的,肉眼看起来也和照片差不多,很舒服的感觉。

楼主:
咦为啥这个帖子版主不给加钱的啊,我是来发帖挣钱的啊

网友:
属于是鸟枪换炮了

网友:
做工不错。灯珠的铝基板挺厚,散热应该好。

网友:
大白光就怕起雾,起雾就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

网友:
复杂的线路板。

网友:
高显色的看得顺眼。
4000~5500K的色温比较适中,显色差的灯珠高色温的发蓝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好以后在河边试了下,明显通透多了,受够了6000K那种刺眼的白,还是低色温舒服,拍了几朵河边小花,高显 ...

我的手电筒也是,尽量找无损拆解螺丝螺纹固定结构,改高显色性LED灯珠。

网友:
头灯的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A:
这头灯看着还可以啊,应该9.9买不到

网友:
这头灯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头灯质量不错,值得换灯珠。

楼主的4000K高显指灯珠无偏色、色温很正,网上好多高仿的带报关单的XHP50色温怪异不敢下手,求购买链接

网友:
是的,改后眼都舒服多了。

网友:
这个头灯不错,比那个用两节电池的重量轻,带起舒服。

网友:
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头灯看着还可以啊,应该9.9买不到

九块九的实在没心情用,这种小玩意没必要省,还是对自己好一点

网友:
改了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