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车载手电筒

楼主(2023-07-17):
其实就是一个手电筒。因为多了一点几乎用不到的功能,(安全驾驶,用不到这些功能,就算需要用到了,也未必能找到并使用上)所以就叫车载手电筒了。

结果,前几天发现,这个电筒已经坏了,真要有需要用到的时候,有的功能也不行了。

这回发现的问题是:长时间不用,电池漏液了,导致电路板腐蚀。电筒不亮了,闪光还可以,但是有好几个灯珠都不亮了。

今天就拆修一下吧。

完工,继续放车上吃灰。

网友:
这个够简单的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不知道扔哪去了,灯有红色还是红蓝爆闪,一回没用过

网友:
一般保险都有送

网友:
同款应急灯,买车4S店送的,电池放进去没几个月就没电了,所以我把电池拿出来分别存放了

网友:
产品不敢恭维

网友:
大夏天这么高的温度也就碳性电池放车里还能安全点。但车内暴晒六七十度的温度碳性电池也活不了多久。总结鸡肋

网友:
也有一个一样的,不常使用,一样的电板腐蚀了。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没敢放电池

网友:
电池不行,不耐久,换锂电池又不安全

网友:
产品不咋样,功能倒是挺多。

网友:
电池常放里面还是会漏。

网友:
可以改成自带导线加点烟器接头,至少比五号电池安全。

网友:
pcb设计用心了

网友:
改充电的或放充电电池

网友:
车载的用干电池容易漏夜,锂电池怕不安全

网友:
做工很差,应急用估计连手机的手电筒亮度都不足。。

网友:
那俩自锁按键开关,装起来没有?我拆装过一次太不好玩了。

网友:
也太简单了

网友:
这续航肯定太短,还有漏液问题必须解决,建议改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