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试测一款33w氮化镓充电头

楼主(2023-07-17):
感觉最近有点上头,看到充电头就想买。

前几天看好一款33w的MINI氮化镓充电头,看着样子挺喜欢,而且支持QC协议和PD协议,有20v电压输出档,截一张商家的图如下

下单后很快到了,实物如下:

买的黑色款,加了一条60w c-c线

下面这条是,感觉略显单薄,上面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是一条100w的cc线,相比之下,60w的这条线径明显细很多。
不过实测,充电功率确实能达到60w,先这样。主要测充电头。

买之前,有咨询过卖家,问有20v的电压档,能不能给笔记本充电,卖家说功率小充不进,但凭我的认知,我感觉是可以充的。

实际测试结果是这样。如果电脑休眠或关机,电池在不满电的情况下,是可以充的,而且能达到充电头的满功率30w。

如果电脑是开机的,而且电池不满电,插上之后会过载保护,表现出来的就是,充电头输出一通一断的。

所以得出结论,单纯给笔记本充电是可以的,最大20v 1.5A;如果边充边用,30w功率支撑不了。

其它电压档不测了,感觉这款充电头,大概率在自己测试完后,躺抽屉里吃灰。

网友A:
手机电池要想耐用,最好少用快充,如果快充时发热厉害,那么电池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B:
轻薄笔记本关机用20W的PD都能充,只不过充的慢而已

网友C:
现在都是这种泰普C转泰普C的线了。

网友:
是呢是呢,一般应用够了

网友D:
会不会冲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要想耐用,最好少用快充,如果快充时发热厉害,那么电池寿命也差不多了。 ...

我手机晚上睡觉时充电,用5v1A的充电头,在公司用18w的头,发热还好。

网友:
看样子是真上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薄笔记本关机用20W的PD都能充,只不过充的慢而已

是的是的,只充电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这种泰普C转泰普C的线了。

统一充电协议和充电接口是个趋势,typec接口是不二之选

网友E:
才33w没必要用氮化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冲坏设备?

电压对上了,问题不大。电压对不上,握手失败,应该直接充不了。

充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
33w这个功率好像有点另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33w没必要用氮化镓吧

脑袋一热就买了,充着身材和颜值去的

网友:
我只有两个头子,一个是5V 1A,一个是5V 2A,用好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只充电是没问题的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啊?正常1W一块钱

网友:
建议在标题里补上品牌型号,方便查阅

网友:
卖家也很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啊?正常1W一块钱

头子39,加cc线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