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一个堪称智商税的所谓康宝隆数码经络理疗仪

楼主(2023-07-17):
这个数码经络理疗仪是家里老人听广告整回来的,等我去找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没办法只能吃下这哑巴亏。为避免更多人上当,特此发帖。自己试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没什么效果,看来这个所谓经络理疗仪就是个噱头,内部就是个牛屎芯片控制电路输出一定的电流作用于人体,给人皮肤有所感应,实际上就是起心里作用罢了。唉,只剩下说明书的部分可以有所参考了,诸位看到类似的机器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这主板做工一般,只有一颗芯片似乎就作用不大

网友:
买医院用的还可以

网友A:
放电池的?那就是假的了。我买过医院那种台式的,插220V的,那种有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池的?那就是假的了。我买过医院那种台式的,插220V的,那种有感觉 ...

原理一样的,医疗用品要赚钱就把巴掌大的东西搞成水牛大,好收治疗费

网友:
这个可不是智商税,会用就有用。

网友:
挺好的,手摔断之后,打了石膏,可以用这个理疗

网友:
最近看到网上一个图片
助眠仪,拆开内部是驱鼠器的板子

网友:
原理就是高频电脉冲刺激穴位达到类似按摩的效果,也有一种全硅胶小型的按摩器,里面结构一样

网友:
我朋友给的个宙林频谱,说是包治百病,除了暖气没通的寒流中烤烤被窝,没治好啥病,最后拆改成台灯了。

网友:
就一个牛屎

网友:
10元一下确实有用!10元以上不推荐

网友:
就是个电脉冲是吧

网友:
仪器没问题,问题是你也找不准穴位,哈哈。

网友:
电击大法吧,电脉冲电得神经一阵一阵的收缩,你感觉挺酸爽的。

网友:
真智商税产品

网友:
花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
分析看看是如何升压的呢,感觉很神奇。不过这种脉冲小电流确实能够刺激治病。通过电流刺激肌肉收缩模拟按摩的过程。

网友:
医院里面的看起来个子很大,很大空间都是用来放病历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