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贝桌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7-17):
我有一个当贝盒子,打开盒子默认界面设置的是当贝桌面,发现当贝桌面首页的应用图标只能添加四个,请问能不能让首页多添加几个应用图标。

网友:
我记得不止4个。

不过也够了。

按下会出来全部应用。

网友A:
我装的当贝桌面是5个图标啊,你是什么版本的才4个

网友:
我的好像也是5个,莫非是版本不同?

网友B:
设置里有桌面主题,改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当贝桌面是5个图标啊,你是什么版本的才4个

我记错了,是5个,就是说嫩不能多设置几个应用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错了,是5个,就是说嫩不能多设置几个应用图标。

再多只有进全部应用的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有桌面主题,改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就可以了!

那个只能改壁纸呀 皮肤呀首页应用图标的数量是改不了的。

网友:
当贝桌面是5个图标,再不能自行添加!基本上盒子桌面都是5个图标,还没有发现超过的,或者自己DIY!

网友:
当贝桌面首页老版本是四个位置,安装新版本有五个,平常用足够了,另外副桌面有

网友:
老版本的是四个,很老了的
新的都是5个,按下键就看到全部应用了

网友:
新的都是5个,按下键就看到全部应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当贝桌面是5个图标啊,你是什么版本的才4个

很老的老版本

网友:
我的好像是4个